请问谁有fedora 9,哪可以下载,用于Linux开发,急用

楼主(2013-03-02):
注:是要fedora 9.0版本,不要最新版本,谢谢!
网上很多连接都下载不了,
可能是太旧了吧;

网友:
http://archives.fedoraproject.or ... /9/Fedora/i386/iso/
确实是老的掉渣了……

网友:
都到18了...

网友:
太老了。另外为啥必须是fedora9啊?9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啊?另外个人推荐开发用debian。一方面debian异常稳定,配置也非常方便;另一方面debian更新的不是太快,很多软件不至于找不到。你如果用9,那估计你想装什么软件时,已经找不到fc9的包了。

网友:
估计要么是客户要求,要么就是现有软件有依赖关系。

网友:
友善6410板教程用的就是fedora9。当时我也是在网上下了一个,才8、9百兆,装上去结果编译Qt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建议LZ下载的时候注意下,一定要安装完整DVD版,不要下live版,那里面很多库都没有,你在编译软件的时候会出很多问题。

网友:
去他们网站主站点都会有。你就更新一下好了。也太老了。mint linux.debian.ubuntu都可以呀。现在电脑都是uefi安装。只能用最新的软件。

网友:
http://www.arm9.net/download.asp
友善的网站,Fedora9-i386-DVD.iso

楼主:
谢谢各位,在  www.arm9home.net , 即友善之臂的网站中已找到连接地址,能下载,谢谢各位;

之所以要Fedora 9版本,因为手头上有友善之臂的6410开发板,开发手册中指定用Fedora 9,
当然用其它的版本也可以,只是和手册不一至,会有些误导之意....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