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witch语句控制数数码管

楼主(2013-03-02):
#include"reg51.h"//头文件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nov;
uint key();
void jianpan();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isplay();
uchar Chu_shi();
sbit cs1=P3^5;
sbit cs2=P3^6;
sbit wr=P3^7;
uint shuzi;

void delay(uint z)//延时程序
{
   uint s,j;
   for(s=100;s>0;s--)
   for(j=z;j>0;j--);
}

void main()//主程序
{
        P0=0xff;
    while(1)
        {
           display();
           jianpan();
        }
}

uchar Chu_shi()//子程序 返回值
{
        uchar e1,e2;
        P3=0x0f;
        e1=P3&0x0f;
        if(e1!=0x0f)
        {
                        delay(2);
                        if(e1!=0x0f)
                        {
                        e1=P3&0x0f;
                        P3=0xf0;
                        e2=P3&0xf0;
                        }
                        return(e1+e2);
        }
   return 0xff;
}

uint key()//子程序
{
        switch(Chu_shi())
        {
                        case 0xee:nov=0;break;
                        case 0xde:nov=1;break;
                        //case 0xbe:nov=2;break;
                        //case 0x7e:nov=3;break;
                        //case 0xed:nov=4;break;
                        //case 0xdd:nov=5;break;
                        //case 0xbd:nov=6;break;
                        //case 0x7d:nov=7;break;
                        //case 0xeb:nov=8;break;
                        //case 0xdb:nov=9;break;
                        //default :flag=0;break;
        }
        return nov;
}

void display()
{
        key();
    P0=0xfd;
        wr=0;
        cs2=0;
        wr=1;
        cs2=1;
    P0=seg[nov];
        wr=0;
        cs1=0;
        wr=1;
        cs1=1;
        delay(2);

}
、这个程序怎么用switch语句改数码管显示
比如 按下点阵的0按键 数码管0xfe那一个数码管显示0
按下点阵1按键  数码管的0xfd那一个数码管显示1
不重叠的 独立显示 按什么显示在特定位置

楼主:
- -会不会很模糊

楼主:
如果switch语句后面的break不要了 是不是就会直接读下去 不会跳出来??????

网友:
设个flag呗
C中switch中是这样,没有break就继续向下读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