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号为42BYGH250B09的步进电机如何驱动?

楼主(2013-03-02):
网上查资料找不到完全一样的型号,发现好像好多种接近的,其中一种是电压8V,电阻10欧姆,电流0.8A,还有一种是电压2.4V 电阻1.4欧姆

电流1.7A。

具体哪一种回头找厂家要资料,问题不大。以前用的几种小的步进电机一般都是几十欧姆的电阻,现在这个电阻这么小,驱动这种步进电机用

TB6560可以吗? 供电用24V或者12V。

这么小的电阻,如果用MOS来搭H桥,供电12V-24V岂不是要加很大的限流电阻?为何电阻设计这么小而不是电阻加大,电流减小,

电压加大保持功率不变呢?

楼主:
我实测电机线圈电阻为1.8欧姆左右

网友:
像是标准两相42同步进电机

楼主:
请问这种电机用TB6560驱动的话供电电压范围是多少?

如果用MOS管搭的H桥供电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电机用TB6560驱动的话供电电压范围是多少?

如果用MOS管搭的H桥供电是多少? ...

就用TB6560,电压12~24V都可以,电流芯片自己控制,你也可以设定。
H桥很麻烦,除非要做特殊控制,否者不推荐。TB6560的话,就2根线,一个步脉冲,一个方向信号,给个脉冲走一步,方向由高低电平决定,很方便的。。

楼主:
谢谢楼上,以前只用过小的五线的二相电机,电流只有几百mA,电阻至少几十欧姆以上,这次第一次用大一点的步进电机,查了查都是几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