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己写的串口程序,中断+循环队列接收连续字符串

楼主(2013-03-02):
分享一个自己写的串口程序,中断+循环队列接收连续字符串

经过在STC12C5608AD单片机上的测试,连续发送接收都没有出现过误码。

main函数很简单,就是不停的从串口读缓冲队列中读数据,一有数据马上原封不动的发送出去。
Uart1_Init();
        while(1)
        {

                if(UartreadBufNum = ReadUartBuf(UartreadBuf))
                {
                        WriteUartBuf(UartreadBuf, UartreadBufNum);
                }

                Delay_Ms(20);
        }

uart.h
#ifndef __UART_H_
#define __UART_H_

#include "STC12C5620AD.h"

/*********************************************************************************************/
#define         TxBufLen        64                         //发送队列长度
#define         RxBufLen        64                         //接收队列长度

/**/
typedef enum {ERROR = 0, OK = !ERROR} UartStatus;
typedef unsigned int        QeleLoType;
typedef        unsigned char         QelemType;

//队列结果体
typedef struct
{
        QelemType          *base;                 //初始化时分配内存空间
        QeleLoType  Qout;                //队列头指针,队列不空时总指向队列头部
        QeleLoType         Qin;                //队列尾指针,指向队列队尾的下一个位置,向队列写入新数据就写在这里
}UartSqqueue;

/*********************************************************************************************/
void Uart1_Init(void);
UartStatus InitTxqu(void);
UartStatus TxSqIn(QelemType e);
UartStatus TxSqOut(void);
UartStatus WriteUartBuf(QelemType *Buf, QeleLoType Num);

UartStatus InitRxqu(void);
UartStatus RxSqIn(QelemType e);
UartStatus RxSqOut(QelemType *RDat);
QeleLoType ReadUartBuf(QelemType *Buf);

#endif

uart.c
/*************************************************************************
文件名        :uart.c
作用        :从串口发送数据,或接收数据,使用中断的方式,不占用CPU时间。
作者        :
时间        :
*************************************************************************/
#include "Uart.h"

#define FOSC        22118400                //晶振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定义串口接收、发送缓冲区
static volatile QelemType                 UartTxBuf[TxBufLen], UartRxBuf[RxBufLen];
//定义串口接收发送循环队列
static volatile UartSqqueue         TxSqqueue, RxSqqueue;

static volatile bit UartSema=0;          //串口寄存器信号量,同时只能有一个进程访问

//#define RELOAD_COUNT -(FOSC/32/BAUD)

/*****************************************************************
* 函数名:InitTxqu
* 初始化发送循环队列
******************************************************************/
static
UartStatus InitTxqu(void)
{
        TxSqqueue.base = UartTxBuf;                                                                //分配发送缓冲区
        TxSqqueue.Qout = TxSqqueue.Qin = 0;                                                 //初始化缓冲区指针
        return OK;
}

/*****************************************************************
* 函数名:TxSqIn
* 描述  :向发送队列写入一个字节
* 输入  :e 要写入读一个字节
* 输出  :无
* 返回  :UartStatus OK-写入成功,ERROR-写入失败
* 调用  :内部调用
******************************************************************/
UartStatus TxSqIn(QelemType e)
{
        if ((TxSqqueue.Qin + 1) % TxBufLen == TxSqqueue.Qout)        //TxBufm满
        return ERROR;
        TxSqqueue.base[TxSqqueue.Qin] = e;                                                //将待发送数据写入缓冲区
        TxSqqueue.Qin = (TxSqqueue.Qin + 1) % TxBufLen;                        //缓冲区回绕
        return OK;
}

/*****************************************************************
* 函数名:WrUartBUF
* 描述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输入  :c 要发送的字节
* 输出  :无
* 返回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WrUartBUF(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数据写入串口寄存器
}

/*****************************************************************
* 函数名:TxSqOut
* 描述  :将发送队列中第一个字节从串口发送出去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返回  :OK-发送成功;ERROR-发送失败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UartStatus TxSqOut(void)
{
        if (TxSqqueue.Qout == TxSqqueue.Qin)                                        //TxBuf空,没有要发送的数据
        {
                UartSema = 0;                //解锁,表示硬件串口空闲,随时可以发送数据
                return ERROR;
        }
        UartSema = 1;                        //上锁,表示串口在忙
        WrUartBUF(TxSqqueue.base[TxSqqueue.Qout]);                                //将缓冲区中数据写入串口的寄存器
        TxSqqueue.Qout = (TxSqqueue.Qout + 1) % TxBufLen;                //缓冲区回绕
        return OK;
}

/*****************************************************************
* 函数名:WriteUartBuf
* 描述  :向串口缓冲(写缓冲区)区写入要发送的数据
* 输入  :Buf-数据指针;Num-数据长度
* 输出  :无
* 返回  :OK-发送成功;ERROR-发送失败
* 调用  :外部调用
******************************************************************/
UartStatus WriteUartBuf(QelemType *Buf, QeleLoType Num)
{
        UartStatus        flag=ERROR;
        QeleLoType        i=0;
        unsigned int timeOut=0xffff;

        for(i; i<Num; i++)                  //将所有的字节写入发送队列中
        {
                do{
                        flag = TxSqIn(*(Buf+i));                   //写入发送队列
                        timeOut --;
                }while(flag == ERROR && timeOut);
                if(flag == ERROR) return ERROR;                //发送一个字节超时,串口有问题!!!
        }

        if(!UartSema)TxSqOut();                                //判断串口是否空闲,空闲,发送数据
        return OK;
}

/*****************************************************************
* 函数名:InitRxqu
* 描述  :初始化接收队列
******************************************************************/
static
UartStatus InitRxqu(void)
{
        RxSqqueue.base = UartRxBuf;                                                                //分配发送缓冲区
        RxSqqueue.Qout = RxSqqueue.Qin = 0;                                                 //初始化缓冲区指针
        return OK;
}

/*****************************************************************
* 函数名:RxSqIn
* 描述  :向接收队列写入一个刚从串口读到的字节
* 输入  :e-串口接收到的字节
* 输出  :无
* 返回  :OK-写入成功;ERROR-写入失败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UartStatus RxSqIn(QelemType e)
{
        if ((RxSqqueue.Qin + 1) % RxBufLen == RxSqqueue.Qout)        //RxBufm满
        return ERROR;
        RxSqqueue.base[RxSqqueue.Qin] = e;                                                //将待发送数据写入缓冲区
        RxSqqueue.Qin = (RxSqqueue.Qin + 1) % RxBufLen;                        //缓冲区回绕
        return OK;
}

/*****************************************************************
* 函数名:RxSqOut
* 描述  :从接收缓冲区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 输入  :无
* 输出  :*RDat-读出的一个字节
* 返回  :OK-读成功;ERROR-读失败
* 调用  :内部调用
******************************************************************/
UartStatus RxSqOut(QelemType *RDat)
{
        if (RxSqqueue.Qout == RxSqqueue.Qin)                                        //RxBuf空,没有接收到数据,退出
        return ERROR;
        *RDat = RxSqqueue.base[RxSqqueue.Qout];                                        //从接收缓冲区中读出数据
        RxSqqueue.Qout = (RxSqqueue.Qout + 1) % RxBufLen;                //缓冲区回绕
        return OK;
}

/*****************************************************************
* 函数名:ReadUartBuf
* 描述  :从串口缓冲区读出数据
* 输入  :*Buf-数据存放位置
* 输出  :无
* 返回  :读出的字节数,0-没有读到任何数据
* 调用  :外部调用
******************************************************************/
QeleLoType ReadUartBuf(QelemType *Buf)
{
        QeleLoType        i=0;
        while(RxSqOut(Buf+i) == OK) i++;          //一直从接收缓冲区读字节,直到缓冲区空
        return i;
}

/*****************************************************************
* 函数名:Uart1_Init
* 描述  :串口1初始化,波特率为9600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返回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Uart1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xff;
        SCON = 0x50;                 //串口1,工作方式1,8位波特率可变模式
        TMOD &= 0x0f;
        TMOD |= 0x20;                //定时器1 8位自动重装模式
        temp = 0 - (FOSC/BAUD/12/32);
        TH1         = temp;                //Baud=9600
        TL1  = temp;
        InitTxqu();                        //初始化发送缓冲区
        InitRxqu();                        //初始化接收缓冲区
        ES         = 1;                           //开中断
        TR1         = 1;
}

/*****************************************************************
* 函数名:Uart_Interrupt
* 描述  :串口中断函数,包括发送和接收中断。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返回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TI)                  //发送完一个字节
        {
                TxSqOut();                //继续发送队列中剩余的字节
                TI=0;
        }
        if(RI)                      //接收到一个字节
        {
                RxSqIn(SBUF);                //将接收到的字节写入接收队列
                RI = 0;
        }
}

上传我写的工程文件

网友:
感觉楼主的程序风格很好!

网友:
nmd程序一大堆问题啊
编译根本过不了
给的文件不全

网友:
还有不得不说lz的程序风格和命名风格都很烂

网友A:
Oh man, this thing is surely totally junk
when i try to figure it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Oh man, this thing is surely totally junk
when i try to figure it out.

CNMLGB

我的程序只是用来参考的,不会用就不要用!

风格很烂,也是我的风格!

你也可以分享你的啊!

网友A:
lz nmb的火气好大
稍微评价一下就受不了了(nmd倒是骂起来了?)

网友B:
说起风格.那个只有"函数名"的注释真的很蛋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nmb的火气好大
稍微评价一下就受不了了(nmd倒是骂起来了?)

是你先骂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起风格.那个只有"函数名"的注释真的很蛋痛

代码我重新整理了一下,加入了更多的注释。

并且上传了整个工程文件

网友:
我也觉得风格很好

网友:
支持楼主。这个代码风格没有问题。可能有些人风格和这个不同吧。所以说风格不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编程风格,别上来就说别人的不好。

也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记下,改天测试大量数据发送时,试下LZ的程序。TKS

网友C:
非常不建议在中断里调用函数。非常非常地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建议在中断里调用函数。非常非常地不建议。。。。

函数比较短,可以快速的完成,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请问如果不在中断中方函数,那该怎么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呢

网友C:
不知不为过,知之不为则过,不知为过则为大过。
从你的提出问看得出来你对单片机编程的理解还需深入,经验也需要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不为过,知之不为则过,不知为过则为大过。
从你的提出问看得出来你对单片机编程的理解还需深入,经验 ...

大师,我确实菜鸟一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我确实菜鸟一枚

good,那就好忽悠了。
单片机的中断里调函数,原则上没有问题,实际运用时非常容易发生人为的错误,且频度非常高,跟水平无关,而是习惯问题,常见问题有二:
1.重入。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重复功能合并成函数,有是候糊涂了发烧了,程序里发生中断里和中断外都调用同一函数,此时例虾米了,查起来颇为费事,因为你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于是怪片子有问题、或努斥编译器狗血等等.围观群众帮仅能表示同情而无力相助
2.堆栈。很多人并不会去计算堆栈需要多少,这些都交给编译器自动完成了,但有朝一日你会不会把你的程序改造、再加工、“废”物再用,搞出中断嵌中断?难说极了,堆栈如果在中断里溢出,靠作者自已查出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0.

在中断里调子程序并不是好习惯,对代码的重用和管理非常困难,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不乏一些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程序员,然而凡事必有因果,只要吃过一次亏,便会被整得老老实实服服贴贴了。
顺便说一下,在中断里不仅不建议调子程序,也不建议使用局部变量,原因与上2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d,那就好忽悠了。
单片机的中断里调函数,原则上没有问题,实际运用时非常容易发生人为的错误,且频 ...

你说的2点的确很关键,赞同

但是我的这段程序,不会有那种问题。

1、不会出现同一个函数在中断外和中断里同时调用,因为那两个函数只会在中断里调用。(这里要说明,TxSqOut()个函数会在中断外调用一次,但是有一个判断条件UartSema,这个变量表示中断函数是否在调用TxSqOut())

2、堆栈溢出可能性也几乎没有,因为中断里调用的函数没有局部变量,全部用的是全局变量!

网友C:
好的习惯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才会发挥出作用,不好的习惯会你不经意的时候带你进沟里,运气好也许永远都碰不上出问题,或者问题不会暴露出来,或者根本没查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连一些所谓的高手、有经验的老程序员会对此不以为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习惯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才会发挥出作用,不好的习惯会你不经意的时候带你进沟里,运气好也许永远都碰不 ...

好吧,我的经验确实不足

要实现这个功能,我能想到的方式就仅限于此。

有的东西不一定非要遵守一些“惯例”。

网友:
barryliu很中肯
楼主代码写得不错,不过最后有点过于为自己的东西辩护,呵呵
楼主不要喷我啊,如果是我,我会非常感谢barryliu的点睛评价

网友:
RxSqqueue.Qin = (RxSqqueue.Qin + 1) % RxBufLen;

这个写法看起来很精炼,不过用到了除法,如果缓冲区大于256字节,这个方法执行就非常慢了
个人觉得直接加一判断是否到边界更加好
另外在访问缓冲区的时候,用xxx[xx]不如*xxx++来得快

PS: 每次看到 barryliu 的头像都想笑,而且要看好久,呵呵

网友D(2013-04-20):
算法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od,那就好忽悠了。
单片机的中断里调函数,原则上没有问题,实际运用时非常容易发生人为的错误,且频 ...

楼主的意见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法一般

算饭是很一般,但至少我分享了。

如果论坛里都是这样冷嘲热讽的,以后谁还会分享代码

如果你有好的算法,欢迎你写出来,不要只来个“算法一般”这种风凉话。

我也不想在这里打口水仗,真是后悔传上来这个代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算饭是很一般,但至少我分享了。

如果论坛里都是这样冷嘲热讽的,以后谁还会分享代码

那就对不起了,你不欢迎拍砖的。。你的程序是在51单片机上跑的,第一,中断里面调用函数,在代码量大的时候就会死翘翘;第二,正在取串口数据跑到 if (RxSqqueue.Qout == RxSqqueue.Qin)的时候,串口中断触发会改变RxSqqueue.Qin的值,退出中断后,if (RxSqqueue.Qout == RxSqqueue.Qin)会不会出错?因为8位机处理unsigned int型数据需要多条汇编语句实现,有可能if (RxSqqueue.Qout == RxSqqueue.Qin)跑到一半就被串口中断,这个判断语句就会误判,所以投取数据时必须要关中断,但是经常关中断会有丢包的可能性,这个需要根据产品特点和规律来定个合适方案,不能以偏概全,你测试过了不代表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对不起了,你不欢迎拍砖的。。你的程序是在51单片机上跑的,第一,中断里面调用函数,在代码量大的时 ...

你说的不错,关于 if (RxSqqueue.Qout == RxSqqueue.Qin)这句话在操作系统时,大家都会想到用信号量来保护共享内存,这样当然很安全

我这里使用的是51单片机,你也说了这个需要根据产品特点和规律来定个合适方案。

我是用过这个代码进行数据传输的,100K的txt文件,CRC校验,传输没有问题。

if (RxSqqueue.Qout == RxSqqueue.Qin) 是用来判断接收缓存还有数据没,假设先判断结果为相等,那就是满了,可是这时中断接收到新的数据,改变了Qin,也就是说这次读缓冲区少读数据,可是这些数据没有被丢掉,下载可以被重新读到

这里是有可能掉数据,当读接收缓冲区的速度小于写的速度,或者写发送缓冲区的速度大于读的速度,不过一般的串口应用,速度已经足够了

网友:
感谢版主,程序写的很简明而且完整,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还没有看过,路过,不过在程序里调用函数代码量太大,始终不是很好!!!

网友:
LZ火气挺大的丫,小伙子淡定些吧,拍的砖都很好

网友:
代码格式很规范,漂亮!学习。。。

网友:
很多好大師

网友:
函数:TxSqOut 和 RxSqIn 在串口中断里调用,没有必要加返回值之类的。

要加返回值的,更适合于串口查询。

网友:
学习记号备用

网友C:
代码并不一定需要写得很好看,但必须具备严密的逻辑、精确的时序、简洁的架构。同时,程序员需要辅以良好但不过于铺张的书写习惯,才能写出易用而又可靠、专业而又易懂的代码。我也不是什么高手,抛块小砖吧,其中出于执行效率的考虑,对架构作了如下处理,大家可以适当借鉴:

1.示例中所有的函数都是哑入哑出的(就是没有输入参数也没有返回参数),但同时考虑到调用方便和使用习惯,于是在头文件中使用宏定义重新封装成函数的外形,这样的处理适合于要求快速调用的场合
2.中断中所涉及的操作极力求简,并将所有操作所涉及的代码,都在中断中实现,不调用任何函数。如果出于书写方便要将一些重复操作写成“函数”,可以使用宏来完成。例如示例中的event_push()就是宏定义而非函数
3.避免滥用结构体和复杂自定义数据类型,数组下标操作尽可能用指针替代,效率提高得不是一点点

//========串口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pdata serial_recv_buffer[SERIAL_RECV_BUFFER_SIZE];//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pdata *serial_recv_buffer_ph;//接收缓冲区指针头
unsigned char pdata *serial_recv_buffer_pt;//接收缓冲区指针尾
unsigned char serial_recv_buffer_dp;//接收缓冲区当前深度

//========串口发送缓冲区========================================================
unsigned char pdata serial_send_buffer[SERIAL_SEND_BUFFER_SIZE];//发送缓冲区
unsigned char pdata *serial_send_buffer_ph;//发送缓冲区指针头
unsigned char pdata *serial_send_buffer_pt;//发送缓冲区指针尾
unsigned char serial_send_buffer_dp;//发送缓冲区当前深度

//该函数未作重入处理,原则上也不应该出现两个进程同时使用该函数,所以无须作重入处理
//调用该函数前应注册 EVENT_SERIAL_RCVD 和 EVENT_SERIAL_OVERFLOW 消息,否则进程完全阻塞死等
unsigned char uartRecv(){
        register unsigned char c;

        while(serial_recv_buffer_dp == 0)
                task_sleep(1);//宏

        ES = 0;//关串口中断
        c = *serial_recv_buffer_pt;
        serial_recv_buffer_dp--;
        ES = 1;//开串口中断

        if(serial_recv_buffer_pt == serial_recv_buffer + SERIAL_RECV_BUFFER_SIZE - 1)
                serial_recv_buffer_pt = serial_recv_buffer;
        else
                serial_recv_buffer_pt++;

        return c;
}

bit tx_done;
//该函数是个危险函数,未作重入处理,当一个进程写缓冲区而发送缓冲区满,在等待时另一进程又调用该函数发送数据,则发生重入.
//用户自行保证该函数不会重入.调用该函数无需注册消息.
unsigned char uartSend_byte;
void _uartSend(){

        while(serial_send_buffer_dp == SERIAL_SEND_BUFFER_SIZE)
                task_sleep(1);

        ES = 0;//关串口中断
        *serial_send_buffer_ph = uartSend_byte;
        serial_send_buffer_dp++;
        if(tx_done){
                TI = 1;
                tx_done = 0;
        }
        ES = 1;//开串口中断

        if(serial_send_buffer_ph == serial_send_buffer + SERIAL_SEND_BUFFER_SIZE - 1)
                serial_send_buffer_ph = serial_send_buffer;
        else
                serial_send_buffer_ph++;
}

//========串口中断服务处理========================================================
#pragma SAVE
//#pragma NOAREGS
void serial_isv(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RI=0;
                if(serial_recv_buffer_dp == SERIAL_RECV_BUFFER_SIZE - 1){
                        event_push(EVENT_SERIAL_OVERFLOW);//唤醒等待的任务
                }else{
                        *serial_recv_buffer_ph = SBUF;
                        serial_recv_buffer_dp++;
                        if(serial_recv_buffer_ph == serial_recv_buffer + SERIAL_RECV_BUFFER_SIZE - 1)
                                serial_recv_buffer_ph = serial_recv_buffer;
                        else
                                serial_recv_buffer_ph++;
                        event_push(EVENT_SERIAL_RCVD);//唤醒等待的任务
                }
        }
        if(TI){
            TI=0;
                if(serial_send_buffer_dp == 0){
                        tx_done = 1;
                        event_push(EVENT_SERIAL_UNDERFLOW);//唤醒等待的任务
                }else{
                        SBUF = *serial_send_buffer_pt;
                        serial_send_buffer_dp--;
                        if(serial_send_buffer_pt == serial_send_buffer + SERIAL_SEND_BUFFER_SIZE - 1)
                                serial_send_buffer_pt = serial_send_buffer;
                        else
                                serial_send_buffer_pt++;
                        event_push(EVENT_SERIAL_SENT);//唤醒等待的任务
                }
        }

        task_switch_search = MAX_TASKS;
}
#pragma RESTORE
//========串口中断服务处理========================================================

/*
UART口头文件
*/

#define SERIAL_RECV_BUFFER_SIZE 64 //接收缓冲区最大深度.
#define SERIAL_SEND_BUFFER_SIZE 64 //发送缓冲区最大深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pdata serial_recv_buffer[SERIAL_RECV_BUFFER_SIZE];//接收缓冲区
extern unsigned char pdata *serial_recv_buffer_ph;//接收缓冲区指针头
extern unsigned char pdata *serial_recv_buffer_pt;//接收缓冲区指针尾
extern unsigned char serial_recv_buffer_dp;//接收缓冲区当前深度

//========串口发送缓冲区========================================================
extern unsigned char pdata serial_send_buffer[SERIAL_SEND_BUFFER_SIZE];//发送缓冲区
extern unsigned char pdata *serial_send_buffer_ph;//发送缓冲区指针头
extern unsigned char pdata *serial_send_buffer_pt;//发送缓冲区指针尾
extern unsigned char serial_send_buffer_dp;//发送缓冲区当前深度

//初始化
void serial_init();
//取数
unsigned char uartRecv();

//送数
extern unsigned char uartSend_byte;
void _uartSend();
#define uartSend(c) do{uartSend_byte = c; _uartSend();} while(0)

void serial_command_thread();

网友:
好贴留名啊,高手就像鲨鱼一样,时不时冒哈泡,让人为之一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并不一定需要写得很好看,但必须具备严密的逻辑、精确的时序、简洁的架构。同时,程序员需要辅以良好但 ...

谢谢你的改进,先试试效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大师点评

网友:
留个名,明个看,困了

网友(2013-05-22):
不错,各有各的风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改进,先试试效果。

我只能围观,学习,只有争论才会发现不足,才会做的更好.
请问下,那段代码测试的怎么样了,

网友:
看着回复的帖子,心跳都加快了。。。淡定淡定,学习一下!

网友:
到底行不行呀

网友:
七年前,在这个论坛有个串口的帖子,我当时也回了几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BC%BA%E5%A4%A7

虽然现在有更多的感受,但不想说太多。

网友(2013-08-02):
MARK.
又复习了一遍。

网友(2013-09-05):
引用 网友A:
Oh man, this thing is surely totally junk
when i try to figure it out.

素质真低,这么诋毁别人的分享。

网友:
不错,必须顶一个,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代码共享是好事,没必要讨论好与坏。每个东西都是那么完美,能无偿贡献就是一种美德,支持。

网友:
不错,拿来测试下。

网友(2013-10-31):
标记下,顶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
MARK,串口大数据处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先标记下48楼,回家再看。

网友:
代码很规范,赞一个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楼主共享精神好啊,23楼给的科普也很好,学到了,不像8楼只会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码并不一定需要写得很好看,但必须具备严密的逻辑、精确的时序、简洁的架构。同时,程序员需要辅以良好但 ...

请教下,task_sleep(1)以及event_push()就是宏定义,如何定义的?谢谢!!

网友:
楼主和楼上的坛友有很多有意义的建议,学到了,感谢

网友:
做技术的么,大都脾气不太好,但是吵架归吵架,提高彼此的技术水平还是好的,当年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吵了不知多久哦,最后还不是在量子物理时间做了那么多贡献啊。。对一个还不会写通信程序的菜鸟先学习学习哈

网友(2013-12-12):
仔细看了下帖子,不知道理解的正不正确
1.对于发送,楼主的程序是先将要发送的所有数据先送入队列中,再启动发送
2.这样就不是真正的边发送边释放
3.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需要发送的数据个数远大于发送队列长度时(比如队列长度是256,但需发送10000个数据), 除了分多次发送这种方法以外,能否通过发送队列的边发送边释放来实现
请做过类似程序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我也mark一下

网友:
MARKI一下 !有时间再仔细看楼主和高人的意见!

网友(2014-04-10):
编译通过,具体看看,编程风格很好。

网友(2014-05-21):
好东西,正好需要学习这块,即使老帖也得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8-03):
/*****************************************************************

* 函数名:ReadUartBuf

* 描述  :从串口缓冲区读出数据

* 输入  :*Buf-数据存放位置

* 输出  :无

* 返回  :读出的字节数,0-没有读到任何数据

* 调用  :外部调用

******************************************************************/

QeleLoType ReadUartBuf(QelemType *Buf)

{

        QeleLoType        i=0;

        while(RxSqOut(Buf+i) == OK) i++;          //一直从接收缓冲区读字节,直到缓冲区空

        return i;

}

我只要这一节

网友:
测试发现英文字符无乱码,中文字符会出现乱码

网友(2014-10-13):
队列这个方法一直是蛮好的

网友(2014-12-06):
写的比我好,收下了

网友:
写得好。收下慢慢学习。谢谢楼主了!

网友:
代码写的还挺规范,不错

网友:
程序风格美观,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用上

网友(2017-08-26):
串口通信虽然是简单,但要写好稳压不容易啊!

网友:
很好的参考资料 最近正好用得上

网友:
资料不错,谢谢,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