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PID位置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3-03-02):
用PID位置控制  调节PWM值 控制直流电机运行到指定位置
那么如果整个电机运行的过程中   不同位置的摩擦力等机械阻力不同时   对设定的PID的三个参数  有影响吗?
这样的系统在每个位置 直流电机都能比较精确进行位置控制吗?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这三个参数是固定的咋会受外界影响呢?
第二个问题:在电机最大力矩大于外界最大负载力矩的情况下,可以精确定位,原因是你使用的控制方法里面有积分项。
            但是假如外界负载过大再加上你的PID参数不合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精确定位。

网友B:
关注中,我用的是plc发脉冲给伺服实现定位,如果用全闭环的话有没有办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这三个参数是固定的咋会受外界影响呢?
第二个问题:在电机最大力矩大 ...

我第一个问题表达不合理 抱歉!
我再重新描述下!
在pid参数整定的时候  设定了一个目标值  然后整定Kp Kd Ki  这三个参数 可以说都是针对整定时设定的目标值而言的  可以说对于运行到整定目标值  电机走得是最准确的
但是这样的Kp Kd Ki 对于其他位置 也同样适用吗?效果也理想吗?

网友:
原理上讲是不适用的,必须根据实际负载实时调节PID参数,但是假如外界干扰不太严重时可以根据最终目标整定一组参数。
有很多控制算法可以根据实际负载实时调节PID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我用的是plc发脉冲给伺服实现定位,如果用全闭环的话有没有办法做? ...

伺服设备是最好控制的...
它本来就是为了实现精确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设备是最好控制的...
它本来就是为了实现精确控制的。

我需要达到的精度比较高,想在原先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达到的精度比较高,想在原先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那你就优化一下控制参数,或者使用更好的控制方法。
http://www.amobbs.com/thread-15614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