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个可靠的确win7下载地址

楼主(2013-03-03):
不知道兄弟们在哪里下的,有ghost版的吗?谢谢了.

楼主:
正在下这个系统,谢谢了.

网友:
那个网址下载应该是改版过的系统建议下载原版的。。。。。。。。。。。

网友:
我不用GHOST版

网友:
去无约而来的博客看看

网友A: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iso (3.19 GB)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86_dvd_u_677486.iso (2.47 GB)

64位和32位原版WIN7,楼主根据需要选择下载。

网友:
下原版的吧,ghost的各种问题

网友:
WIN7 和win8 还是用原版的  原版安装也不慢。

网友:
MSDN - 我告诉你

网友:
在用乡巴佬的

网友:
ghost版还想可靠,现在不是番茄时代了,还是下原版吧,再验证MD5。

楼主:
诚谢各位,机器太破只好找个简单点的做个测试用后改回插屁的,自己觉得哪个版本+过硬点的杀毒还是可以的,太过分的封装还是留传不起来吧?也许我太相信人了点.

网友:
备用!win7 原版!

网友:
要原版就去MSDN - 我告诉你
要Ghost版就去999宝藏网。。。

网友:
我用的是深度ghost版win7 用的还不错

网友:
那个原版的要破解么,怎么破解,我也有个原版的,一直没破过

网友:
WIN8有得玩吗

网友:
MARK一下,原版WIN7

楼主:
我觉得有可靠的系统版本贴出来,方便有需要的兄弟,我一直用深度的XP的ghost版,现在用的深度也是坛里一位兄弟贴出来的精简安装版,感觉没问题.以前在1024上看到有个msdn的网站上有各种版本的,网址不知道在哪里去了...

网友(2013-05-31):
想装win7,到处找镜象中。。

网友:
msdn,原版下了后可以直接安装,30天内免费,之后必须激活。激活有工具。
另外,没光驱安装也很麻烦。当然你可以用老毛桃什么的,我是不敢用,怕有病毒。我是用的微软的pe启动后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iso (3.19 GB)quote]

下载了,明天来装下
可以制作安装U盘的?

网友(2013-07-02):
http://msdn.itellyou.cn/

网友:
http://y-os.net/?cat=3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你要的win7系统,我的系统都是里面下的

网友B(2013-08-20):
   问下最新的64位WIN7装完占多大C盘空间

网友:
想要原版 妥妥的MSDN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最新的64位WIN7装完占多大C盘空间

印象中好像15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好像15G。

我装完占21G的C盘空间,是在MSDN下的64位。怎么回事??重装是我也格式化C盘了。
   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完占21G的C盘空间,是在MSDN下的64位。怎么回事??重装是我也格式化C盘了。
   求教!! ...

我当时装的是原版64位,十多G吧,打完补丁后,大概二十多G。

网友:
25楼的很纯净。。。。

网友:
本人用大白菜装机,GHOST版秒杀各种电脑

网友:
贴一个Win7 64bit Ultimate的电骡链接Win7 64bit S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