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台电脑上安装不同版本的ARM MDK和Keil C51可以吗??

楼主(2013-03-03):
电脑上ARM MDK的版本比较新,而Keil C51比较久,不过二者IDE都是Uvision 4;请问这二者安装到同一台电脑上会不会有冲突啊???

二者是安装到同一个目录好呢还是分别安装在不同目录好呢???如果安装在同一目录下,但IDE Uvision的次版本号又不一样,那么后面安装的是不是会覆盖前面安装的啊???如果安装到不同目录下面,那么对于一个.uvproj后缀名的工程文件进行双击,这个工程会被哪个软件打开呢????

求教有实践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
可以的,只不过需要设置一下,比较麻烦,你可以百度一下,我记得百度文库里有的

网友A:
可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案,就是安装在不同的路径下,然后打开工程时选择不同的软件来打开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修改。经本人验证过了,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案,就是安装在不同的路径下,然后打开工程时选择不同的软件来打开就行了。别的什 ...

"然后打开工程时选择不同的软件来打开就行了"

怎么选择??我的ARM MDK和Keil C51的工程后缀名都是“.uvproj”,双击工程文件能自动选择正确的软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打开工程时选择不同的软件来打开就行了"

怎么选择??我的ARM MDK和Keil C51的工程后缀名都是“.u ...

单击,右键,打开方式,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keil 1,keil 2分開裝

网友:
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的 都在  Keil  目录下, 一个 是 C:\KEIL\ARM, 一个 是  C:\KEIL\C51 ,
TOOLS.INI 文件 是公用的 ...

可能是你的Keil C51和ARM MDK版本版本比较接近。。我以前也一直装一起的,,只不过ARM MDK版本从4.23升到4.70了,C51版本还是那个老的,,不知道装一起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你的Keil C51和ARM MDK版本版本比较接近。。我以前也一直装一起的,,只不过ARM MDK版本从4.23升 ...

没事的,我c51是3.9,mdk原来是4.21,前天更新到4.70a正常使用

网友C:
我也是安装在同一目录,但ARM升级到4.70a后出现问题,Device Database 里面有部分器件不见了,主要是ARM的,比如STM32系列全没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安装在同一目录,但ARM升级到4.70a后出现问题,Device Database 里面有部分器件不见了,主要是ARM的 ...

你是不是先安装ARM后安装51,51把ARM给覆盖了啊???我就怕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才发帖请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先安装ARM后安装51,51把ARM给覆盖了啊???我就怕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才发帖请教的。。。 ...

不是的,先安装的51,后升级的ARM,升级后发现UV4.CDB从原来的4M多变成了1M多,估计安装程序合并数据库出错了,刚直接从MDK470的安装包(可以用7-ZIP打开)里面提取出UV4.CDB后恢复正常了。附件就是,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可以得我的電腦上面就是安裝兩套keil軟件,如果可以的話,你也可以在電腦上面安裝VMware Workstation,
這個對你開發很有幫助

网友:
可以的,也不需要特别设置,我就是这样安装的,用得很正常.

网友(2013-05-18):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先安装的51,后升级的ARM,升级后发现UV4.CDB从原来的4M多变成了1M多,估计安装程序合并数据库出 ...

我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在arm里面可以使用go to definition 这个功能,在c51里面不能够使用,在c51里会出现“invalid  file ” 的提示,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一下哈??!

c51,arm 先后安装我两个都试过了,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D:
以前曾就这样 也没有怎么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曾就这样 也没有怎么设置

你好,你有遇到这个问题不? 我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在arm里面可以使用go to definition 这个功能,在c51里面不能够使用,在c51里会出现“invalid  file ” 的提示,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一下哈??!

c51,arm 先后安装我两个都试过了,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有遇到这个问题不? 我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在arm里面可以使用go to definition 这个功能,在c51里面 ...

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F:
可以的,你把keil4装在C盘里,另一个装在其他盘里就行了,不同的路径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你把keil4装在C盘里,另一个装在其他盘里就行了,不同的路径就是了 ...

我现在都安装在C盘,只是文件夹不一样
keil c51
keil arm

这样的话问题就解决了

好像iar-avr ,iar-arm这两个文件都是可以安装在同一个目录里面 的,感觉还是iar的软件很牛B哦,也不会发生什么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都安装在C盘,只是文件夹不一样
keil c51
keil arm

恩恩,这样也可以,只要不是同一个路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案,就是安装在不同的路径下,然后打开工程时选择不同的软件来打开就行了。别的什 ...

對的,這樣設置的比較少

网友(2014-10-2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有安装时再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