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里mjpg-strearner有什么软件可以替代么?

楼主(2013-03-03):
因为刷了openwrt挂载摄像头实施家庭监控,但是因为手头的两个摄像头不支持MJPEG。需要输入:"mjpg_streamer -i "input_uvc.so -y -d /dev/video0" -o "output_http.so -p

8080 -w /www/camwww".才可以看到图像,这样路由的资源就很紧张了,画面像慢动作一样的,我就琢磨这可以用类似的软件来代替mjpg_streamer 支持最新的YUV格式摄像头传输,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小白,第一次发帖,各位高手有什么想法请说道说道。谢谢了

网友:
320x240的YUV视频需要320 * 240 * 30 * 2 = 4.6MB/s,带宽太大了,不现实。

楼主:
我也知道不可能,不过还是想尝试一下,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也需要大家的想法

网友A:
买支持MJPEG的摄像头,例如ZC0301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支持MJPEG的摄像头,例如ZC0301芯片的。

顶这个,高级摄像头里的芯片要求挺高的。还是吧这部分运算任务,剥离到路由之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这个,高级摄像头里的芯片要求挺高的。还是吧这部分运算任务,剥离到路由之外吧。 ...

ZC0301据说是比较老的芯片了,处理的图像不够清晰!

网友(2013-07-02):
在一个引用的地方看见下面这篇帖子,感觉很合适楼主的问题,所以抄袭在这里,楼主可以去找找原出处。

恩山WIFI论坛's Archiver

论坛 › OPENWRT专版 › openWRT摄像头选购
引用 网友C:

openWRT摄像头选购

之前买了3个ZC0301PL的摄像头,淘宝10元一个,邮费12元,都可以用,但是都很旧,没有外壳,USB接口都有点锈了,在弱光下很模糊。后来觉得效果不满意,买了一个“高清”免驱摄像头,京东39元免运费,这个摄像头就清晰很多,而且在很弱的光线下,其他摄像头都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它还能看得很清楚,不过接到openWRT上就杯具了,mjpg-streamer不能用mjpg格式,只能用YUV模式,640x480非常卡,320x240也有延迟。

经过一番查找知道了,如果摄像头支持mjpg格式输出,mjpg-streamer只需要将得到jpeg格式的图片转发到HTTP服务器就可以了。但如果摄像头不支持mjpg格式输出,仅支持YUV格式,那mjpg-streamer需要将原始图片压缩成jpeg格式,那就需要消耗大量CPU。前几年电脑硬件性能不强,所以一般摄像头都支持mjpg格式输出,现在的电脑性能都很强了,所以不支持mjpg格式输出,电脑上用也没啥区别,但我们的小路由就不行了。

那么如果我们想买一个效果好一点的摄像头,怎样选择呢?网络上的教程,大多都是基于中星微的301方案,因为这种摄像头几乎都能用。但这种摄像头一般都比较旧,买的都是二手货,你也很难指定某个牌子,买到什么都是看运气。幸好openWRT官方网站给了我们一些指引:
http://wiki.openwrt.org/doc/howto/usb.video
如果想买gspca摄像头(即有驱摄像头):
http://linuxtv.org/wiki/index.php/Gspca
gspca都是比较旧的东西了,现在的基本上是UVC摄像头(即免驱摄像头):
http://www.ideasonboard.org/uvc/
现在的摄像头品牌太多了,而且大部分都不会说自己的主控芯片,所以很难根据主控芯片去买。那么UVC摄像头是不是都支持呢?理论上大部分UVC摄像头是支持的,但我们看到,即使是官方的列表,UVC摄像头也很多有些问题,而且如果UVC摄像头不支持mjpg输出,那分辨率只能设为320x240,还有不小的延迟。怎么看UVC摄像头是否支持mjpg输出呢?还是要看主控芯片...不过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市面上低于50元的全新摄像头,肯定不支持mjpg输出(主控芯片的价格问题)。

那我们根据官方的UVC列表来购买不就行了吗?对的,不过一定要买右边是绿色勾的,而且旁边没有数字的才行,右边的数字是表示有某些已知的问题。但那个列表里面大多数国内都买不到,我从里面找了一些官方支持的,淘宝能买到的,而且价格不太高的摄像头(200元以内),给大家做个参考。有些价格也不到100元,总比买几个几十块的摄像头,才发现都不适合好吧:)

微软 LifeCam VX-500
微软 LifeCam VX-700
微软 LifeCam HD-5000
微软 LifeCam HD-3000
罗技 Webcam C200
罗技 Webcam C210
罗技 Webcam C250
罗技 Webcam C270
罗技 Webcam C300
罗技 Webcam C310
罗技 Quickcam Communicate MP/S5500

网友:
我觉得解决LZ问题的途径有三个:1,降低每秒采集的图像帧数。2,采用H.264编码,不过好像在这种小系统下还没见哪位大侠成功。3,跟踪最新的Google视频编码技术,据说比H.264还省一半带宽。

总之,这个事情看着简单,水很深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