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永久激活你的windows8

楼主(2013-03-03):
        前几天电脑更换SSD,始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把原来硬盘系统恢复分区里的系统恢复到SSD上。在网上查了一下,据说预装OEM版windows8的电脑,BIOS里写有序列号,重新安装后会自动激活(现在OEM版的Win8已经不在机器后面贴序列号标签了,只有一张logo的标贴)。于是从网上下载了安装盘,还没开始装,就急着把原来硬盘的恢复分区给删了,这也给后来带来不少麻烦。
        使用光盘安装完后,发现状态尽然是没有激活,这下才后悔恢复分区的数据删的太早了。后悔也没用了,于是在网上查了很多方法,也试了很多办法,走了不少歪路。有些激活软件更本就是用的障眼法,只是光光去除了桌面的未激活文字,以及把激活信息的文字改为了已经激活,给人造成已经激活的假象(我第二天修改用户头像发现改不了才知道原来没有真正激活)。最后通过一整个周末的摸索,终于利用微软Windows Media Center的正版序列号同样可以激活win8这个漏洞,实现了win8的完美激活。

现在把激活过程分享给大家,以免大家也走歪路。

1.首先去下载Win8安装光盘,不要下载所谓的VL版本(我下载的是联想OEM版win8 pro光盘镜像)

2.安装win8,装好后是处于未激活状态的。

3.在电脑上搭建KMS服务器,使用KMSmicro 4.0激活180天授权(180天后激活会过期,又需要重新激活。当然每用半年再重复一次当然可以,只是比较麻烦)KMS具体下载地址及使用方法见http://uickier.blog.163.com/blog/static/16485017220121128573839/
(激活了180天后就可以操作下一步了,不然没法添加Windows Media Center)

4.微软于2013年1月31前举行了一个免费赠送Windows Media Center pack正版序列号的活动。现在虽然已经过期了,但是原来的序列号还是可以拿来所用。在网上寻找一下别人申请后自己没有使用,共享出来的序列号,用这个序列号添加Windows Media Center功能,添加完后windows又会变为未激活状态。

5.激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网络激活,还有一种是电话激活。每个Windows Media Center pack正版序列号网络激活及电话激活的使用次数是有限的。一般网上找的别人共享的序列号网络激活方式肯定是已经被别人使用完了,所以就别想这个途径了。不过使用过电话激活的应该不多,所以我们才能利用其进行电话激活(微软送出的免费序列号有限,要用就尽早试吧。当然,向微软花88元买一个新的Windows Media Center pack序列号应该也是可以的)。断开网络,点击激活,这时选择电话激活,然后选择最近的国家为英国。用skype拨打显示出来的英国的激活电话(免费的,而且说的英语比较简单,不用担心)。按照提示,输入本机显示出来的用于验证的很长一串号码,如果这个序列号没有进行过电话激活的话,那边会报给你用于激活的一组很长的号码,否则会提示这个序列号已经使用过了。把这串号码输入后点击激活。OK,完美永久激活了,而且使用的是正版序列号。

验证是否永久激活的方法:win+x键,然后按a键,调出管理员权限的命令行,输入slmgr.vbs -xpr命令,回车后会跳出窗口显示激活的有效期限。

6.使用的序列号和电话激活时获得的号码务必做好记录,下次重装系统用这两个号码激活就行。而且只能在这台电脑上使用,电话激活时的号码是和硬件有关的,用到别的电脑上是不能激活的。

(13,14楼提供了用起来比较简单的激活软件,我试了可以用,但有可能修改了系统文件。我下载运行了一下,软件替换了我原来的序列号,然后软件自动进行了几步操作后系统重启了。重启完成后我用slmgr.vbs -xpr命令看了还是永久激活状态的。 但是,我用sfc /scannow 命令扫描了一下系统文件有没有被更改,扫描出来很多系统文件被修改了,说无法修复,不知道是不是激活软件的缘故,也不知道对使用有没有影响,暂时不管了,用一段时间试试)

另外推荐一个win8下的开始菜单软件,start8,网上有破解版下载。这两天360的话题比较热,关于杀毒软件,我一直使用的免费的comodo安全套装,免费又好用。

win8配合SSD,开机速度相当快,很爽。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IwOTgwNjE2/v.swf
第一次为Win8快速启动打开的时候的关机,开机速度。第二次为关闭快速启动后的关机,开机速度。

网友A:
楼主的win8是从哪里下载的?

网友B:
win8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win8是从哪里下载的?

我也忘了哪下载的了,是联想知识库里面泄露出来的,原来可以直接在联想FTP服务器上下载,现在好像被联想封掉了。不过网上别的地方都能下载到。
我另外一台电脑,不是联想的,所以下载了微软MSDN版的Win8,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8不好用

安装了Start8这个软件后其实和win7的差别不大,只是界面UI扁平化了。

网友:
正在用Win7,还是喜欢XP多点。可惜新的本子,没有XP驱动了。

网友A:
win8好用不?

网友:
win8原版镜像是有微软官方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8好用不?

跟win7差不多,无线据说因为WEP加密不安全,现在已经不支持这种加密的网络了,不过我用的WIFI都不是WEP加密的,还没遇到什么问题。
安装完后默认的开机界面是那个蓝色的metro界面,那个界面适合平板。PC的话基本没用。不过安装了Start8后,就默认直接进入桌面了,而且桌面环境也有了开始菜单(win8上已经取消了开始按钮)。
win8的文件安全策略进行了升级,这方面我还没怎么搞清楚,反正觉得还比较复杂的。win8自带的虚拟机hyper-v在新建虚拟机的时候一直出现一般性访问禁止错误,应该就是权限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搞定。干脆不用hyper-v了,安装了一个Visualbox,加载XP虚拟机,遇到不兼容的程序可以在XP下运行(我装的64位的win8,大多数软件都支持的很好)。我用的XP是从Win7的XP MODE安装包里直接解压出来的,扩展名改成vhd后直接加载就行。

网友:
可以下载MSDN版本的,激活的办法很多,不过现在基本上就是电话激活,找一个可以安装的密钥,装完后断网,换密钥,然后电话激活,打米国,英国的800,百度贴吧里有

网友C:
貌似网上有很多一键破_解的小程序……

一个.exe双击运行重启,然后就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网上有很多一键破_解的小程序……

一个.exe双击运行重启,然后就激活了 ...

这个小程序我试过,是伪激活,障眼法罢了。去除桌面水印,修改激活状态文字罢了,其实还是没有激活的。

当然也有KMS激活的很小的软件,链接的别人的KMS服务器,激活后有效期限是半年。但是现在网上大多数KMS服务器都关闭了,我试过两款比较小的KMS激活软件,都没成功,就没再尝试别的激活程序了。

网友:
安装WIN8后先更新,更新完了用我提供的这个工具,全自动激活(原理就是楼主说的)

网友D:
试试这个吧,我刚用win8几天,暂时没发现问题。
用你那个slmgr.vbs -xpr命令测试是永久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个吧,我刚用win8几天,暂时没发现问题。
用你那个slmgr.vbs -xpr命令测试是永久激活。

恩,谢谢,保存下来了。以后给别人装系统时试试。

网友:
个人建议,拿神Key,电话激活。
(现在skype打英国800需要挂VPN了)

最方便,安全。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各位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win7差不多,无线据说因为WEP加密不安全,现在已经不支持这种加密的网络了,不过我用的WIFI都不是WEP加 ...

感谢楼主的提示,看来我还是先不用win8了。
对于我来说,如果用它来干活的话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不知该如何解决,即使知道能google到也要花很多时间,还是安分的先不折腾了。

网友:
可以用吗?我在淘宝上花了4块钱买的注册吗,可以用。

网友E:
电话激活那头是人工服务还是自动语音服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话激活那头是人工服务还是自动语音服务的?

不用担心,是电脑语音服务。没听清楚按#号键会重播的。

网友:
我是用激活工具的,度娘一下就有,可以用~

网友:
暂时没装杀毒软件,win8防火墙很给力,甚至有点肯坑爹经常下软件被拦截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感谢给位大神的分享

网友(2013-04-15):
vpn+skype 拨打英国 电话已经激活三台了,挺好搞的

网友:
收藏了先,win8界面好像变化不大呢??

网友:
改天试试

网友:
win8(64bit)用了几天发现有些驱动老是出问题,然后重启又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看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F(2013-07-05):
13 14  楼提供的 工具 激活的系统 用起来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 14  楼提供的 工具 激活的系统 用起来有问题吗?

我用了几天后又抽空重新安装了系统。
13,14楼的应该是可以用的,不过估计是通过文件替换的方式进行的破解,而不是正常方式的激活。

网友F:
你是电话 激活的? 我想试试电话激活 有谁试过,给个 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电话 激活的? 我想试试电话激活 有谁试过,给个 资料

恩,电话激活的。步骤我都写的顶楼了。

网友(2013-09-08):
标记下,楼主辛苦,以后来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win8是从哪里下载的?

从MSDN--我告诉你可以下载,免费的,很好的,这个网站好像是软媒的,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网友G:
引用 楼主:
跟win7差不多,无线据说因为WEP加密不安全,现在已经不支持这种加密的网络了,不过我用的WIFI都不是WEP加 ...

大哥想问下你的 xp mode的vhd 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想问下你的 xp mode的vhd 好用么?

好用的,不过从Win7拷出来的XP MODE在Win8下使用需要破解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用的,不过从Win7拷出来的XP MODE在Win8下使用需要破解一下。

  请问改文件名,是改哪个文件呢?我把 exe解压出来了, 修改的最大的那个文件 xpm为 xpm。vhd 但是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改文件名,是改哪个文件呢?我把 exe解压出来了, 修改的最大的那个文件 xpm为 xpm。vhd 但是不能 ...

时间有点久了,记不太清了,里面最大那个文件你用解压软件打开试试。那个文件好像是压缩过的,解压出来改文件名为vhd。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有点久了,记不太清了,里面最大那个文件你用解压软件打开试试。那个文件好像是压缩过的,解压出来改 ...

谢谢   补丁

网友(2013-11-06):
标记,备用

网友:
记好,备用

网友:
VPN打电话激活

网友(2014-01-23):
准备换系统,感谢楼主和楼上各位

网友:
还没用上wi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