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控制TM1638驱动共阳极数码管

楼主(2013-03-03):
由于项目需要使用数码管进行显示,于是选用了天微电子的TM1638来驱动四位带秒点数码管。
手头只有共阳极的数码管,翻看数据手册发现TM1638可以驱动共阳极数码管,于是开始参考datasheet设计电路。

电路拿到手后,调试过程中发现两个问题:
1、数码管死活不亮,参考官方例程也不行,于是开始查找原因发现是数据端口的104电容造成的(datasheet中推荐104啊! 浪费时间啊!),
   改为100pf,开始有亮光了(显示不完整)。
2、这个芯片最好驱动共阴极数码管,而我的是共阳的啊!于是开始了艰难的编程,相当于段选和位选正好调换了,好在经过努力终于实现了任意显示。
  以后建议使用共阴极数码管,共阳太麻烦了。

现在将程序贴出来,使用的是LPC1114驱动。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偶用的是共阳数码,用1637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用的是共阳数码,用1637搞掂

惭愧啊……当时选型不善,看到TM1638手册里面写的支持共阳的,就开始设计了。以后使用下1637。

网友B:
蓝色的数码管  超级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的数码管  超级漂亮。

谢谢支持。市面上主要就是红色为主,这是找厂家定的才有蓝色。

网友:
用过天微的产品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们天微的产品找谁拿货

你好,我直接找的天微原厂,谢谢!

网友:
IC多少钱一个?

网友D(2013-04-25):
天威,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威,用过

呵呵……这个芯片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E:
才4位LED?那应该选择TM1628,便宜很多哦。驱动几乎一样的,无非就是少了1位而已。1638的按键数量可以3×8,某些地方有他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4位LED?那应该选择TM1628,便宜很多哦。驱动几乎一样的,无非就是少了1位而已。1638的按键数量可以3×8, ...

这个只是样机,当时为了以防老板要增加功能,改变需求。呵呵……

网友F:
我想说的是:就驱动个 数码管,用得着 专用芯片?????你用共阴的,公共端 用 三极管 。不就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说的是:就驱动个 数码管,用得着 专用芯片?????你用共阴的,公共端 用 三极管 。不就齐了??! ...

主要中间有连线,希望排线数量越少越好。主要是根据整机结构来设计的

网友G:
楼主莫元 咱会出现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莫元 咱会出现负的呢

不提了……早过去的事儿!

网友H(2013-08-10):
我也是手上只有共阳极的数码管,底层驱动好难写呀

网友(2013-09-09):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手上只有共阳极的数码管,底层驱动好难写呀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2014-01-08):
代码写得很工整,学习了!

网友(2014-11-15):
这两天要用TM1651,学习下~~

网友:
电容那个参数很关键,最好是按照推荐电路,不然吃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