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今天把ER11夹头给画下来了~~Sketchup 8格式~

楼主(2013-03-03):
嗯~网上查到说ER夹头的锥度是16°,我量的是一边8°……
嗯……可能是我的理解有点问题。。
靠近螺母那边的锥度查不到,只是量出来的,精度不保,但估计能用。。DIY估计还行。。
所以不要拿这个图去生产夹头……会害死人……
画这个主要是最近有些关于低成本自动换刀的想法。。方便之后的画图。。
虽然找了一些搞机械的人问过,说不行,但我还是想试试。。
至少,画出图来发到坛子上让大家看看可行不可行。。嘛~那个图就得再等等了~~
文件是SketchUp 8画的,打开后可以另存为DXF和3DS格式,能导到别的软件里,DXF基本到哪都支持。。
哦……只画了3.175的哦……其实内孔画的是3.2的……
因为刀是可以轻松插入内孔的,所以内孔肯定要大一些。。事实上可能小于3.2……
上图~~

楼主:
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全部帖汇总里??顶一下?

网友A(2013-04-12):
帮顶,看起来很像,估计能用吧,顺便问一声这款3d软件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看起来很像,估计能用吧,顺便问一声这款3d软件好用吗,

哈哈,大概可以用吧,不过自己做的话,很难搞出那么高的精度,除非有磨床。锥度的精确度可能要求不是特别高,因为我发现,买来的夹头,并不是整个锥面都与刀柄贴合的,接触的部位只有一个圈的样子(无论是拧紧后还是松弛状态),螺母那端也同理。
这个软件很好用,比solidworks啥的方便多了,软件也很小,还有在线的3D模型库,里面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下载。不过这个软件不适合画曲面、螺纹和特别复杂的图。

网友B:
ER夹头资料压缩包传不上来,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夹头资料压缩包传不上来,没办法。。。

哇靠,居然有这种东西!

网友B:
还是传不了文件。怎么了哦?以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传不了文件。怎么了哦?以前正常的

有时候就这样,但有时候就能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要不先找个网盘传一下吧…………

网友(2013-08-17):
难度太高了,自己加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