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传输,500米,中间无阻隔,可以用定向天线吗?

楼主(2013-03-03):
WIFI传输,500米,中间无阻隔,可以用定向天线吗?
是否普通路由换个定向天线就可以,是否存在匹配问题?taobao上太多了,不知道那个种效果好些?

另外,多大的功率内不被请喝茶?

网友:
功率,取决于路由器,天线的相关指标是增益和驻波比等等。
能不能换天线,要看你的路由器能不能拧掉原机的天线以及确认接头是否合适。

楼主:
那个路由比较合适啊,这个方便不懂,请科普啊

网友A:
moto 几公里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to 几公里都没问题

最好有具体的型号,哈哈

网友:
这个最好是定向天线,距离500m还可以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有具体的型号,哈哈

哥哥,您自己找路子。
搜索,价格不菲
以前在电力上用,不差钱。
MOTO有这样的方案。

网友:
定向的可以,而且穿墙信号也强。功率嘛,只要你不干扰其它通信,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2.4G频段是免费的,只要功率不超过500mW的样子就不用申请牌照。

网友B:
500米太轻松了。普通路由器就行加个高增益的天线就行。没必要加放大器,卡王卡皇也不用考虑。淘宝上大把的14db的PCB平板天线,价格便宜效果不错。室外使用做好防水。曾经用14db的天线收过1公里外的无线信号,上网无压力。

网友:
普通路由换个天线就行,关键是无遮挡

楼主:
现在都是两三个天线的路由,换一个是否可以?

网友C:
买那种只有一个天线的路由,现在还能买得到。

网友:
上这个论坛看看, http://anywlan.com/forum.php,几公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那种只有一个天线的路由,现在还能买得到。

一个天线的路由----这个速度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天线的路由----这个速度慢啊

54M的速度还不够么?用多天线的比较麻烦。两个天线的路由器一般都是双发双收,直接一个天线也能工作但是到不了300m的速度

网友:
500m距离用14dBi平板或16dBi八木对射应该都不成问题,价钱也差不多,但别指望能跑54M,能跑24~36M就满足了吧。
我这距离160m,大树遮挡不可直视,一端14dBi平板45度斜下覆盖地面,另一端16dBi八木,20dBm普通无线路由,可靠下载速率约500KB/s,峰值2MB/s,效果随时间不同,因为白天噪声平均在-80dB,深夜12点后会降到-90dB。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583430209
不知道这种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用2套卫星锅+3铜片天线+普通路由,8公里速度稳定300多KB,中间没有遮挡物,且都在楼顶,几百米用平板就行,主要是点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583430209
不知道这种效果怎么样 ...

最大发射功率1W

这个价有点悬。

网友D:
微波传输其实很复杂的,除了可直视,还要注意菲涅尔区的问题,并不是说两栋楼中间有条缝可以穿过去就够的,简单来说就是两点间有个橄榄形区域,中间最宽的地方大概要十几米的无障碍区域,否则信号会受影响。密集楼层的多径反射也会大大影响信号的稳定性。
所以WIFI点对点能传多远还是要看实际环境,高、开阔是最主要的因素,天线增益和发射功率只是锦上添花而已,什么卡皇加大锅并不能包生儿子的。
我建议楼主先买一对14dBi平板试试实际效果再考虑那些贵的,别太信那些商家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波传输其实很复杂的,除了可直视,还要注意菲涅尔区的问题,并不是说两栋楼中间有条缝可以穿过去就够的, ...

谢谢大湿
我看那些也不太靠谱,那东西,都装在盒内,在室外高温就担心了。
那我先弄对平板天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米太轻松了。普通路由器就行加个高增益的天线就行。没必要加放大器,卡王卡皇也不用考虑。淘宝上大把的1 ...

这个是正解!!!!!!!!!!

网友(2013-06-17):
引用 网友B:
500米太轻松了。普通路由器就行加个高增益的天线就行。没必要加放大器,卡王卡皇也不用考虑。淘宝上大把的1 ...

定向天线怎么用呢?普通路由器有3根天线,那是不是要买3个定向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