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850,无法从NOR FLASH启动

楼主(2013-03-03):
各位高手,我自己做了块LPC1850板子,核心板+底板,最近焊接开始调试,内部RAM可以调试,也可以再SPIFI FLASH调试及下载程序运行。但是在将BOOT模式选择为外部16位存储器启动时,即从NOR FLASH启动时,程序可以下载,并且显示程序下载和校验成功,但是重启后,程序没有运行,晶振也没有起振。。。
在SPI FLASH做EMC实验,NOR FLASH可以擦除,并且写入NOR FLASH的数据与读出来的一致,做SDRAM读写实验时也都正确。就是是从NOR FLASH启动不成功。。。
到底是什么问题
现在怀疑我的上电复位电路有问题,但是可以从SPI FLASH启动,说明复位电路也是正常的啊。
订几片SGM811上电复位电路芯片,焊上试试
大家遇到过跟我相似的问题吗?

楼主:
我的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复位电路

补充一下,在NOR FLASH调试LED灯闪烁实验时,是成功的,LED能够闪烁,但是一掉电重启就不行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没有配置好s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没有配置好smc

SMC是什么?

网友:
就是接norflash的总线,你仿真的时候由仿真器作了初始化,代码中没有作,就运行不起来

楼主:
但是同样的程序在别的开发板上就可以启动。。。图都是一样的

楼主(2013-07-03):
现象很奇怪,别人的LPC1850开发板不需要在启动代码写入NOR FLASH的初始化程序就可直接从NOR FLASH启动,而我设计的板子始终不行。这几天又试了一下,在启动代码里写了一些NOR FLASH的初始化语句,下在到板子上,从NOR FLASH启动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把emWin+ucosii的代码下载到NOR FLASH,启动正常,触摸屏校正也挺准,就是运行的超级慢,刷屏就是跟拉幕一样。。。

网友:
查看Boot选择的四个脚,上拉下拉配置是否正常

楼主:
C:\\1234.bmp这是我的BOOTSEL原理图,帮忙看下是否有问题?

楼主:
BOOTSEL原理图,大侠帮忙看一下

网友:
这种芯片,代码运行速度最快的依次为 SRAM -> SDRAM -> SPIFI -> NOR,也就是说NOR的速度是最慢的。SRAM是最快的。另外,代码在NOR中运行,不要在初始化nor的接口了,芯片内部的ROM已经初始化过了。

楼主:
嗯,NOR应该在芯片的内部ROM做启动判断时根据选择的启动方式,初始化不同的外设引脚,还是我的板子有问题,勉强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