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5液压千斤顶德国进口,英文直译,很怪

楼主(2013-03-04):
do not use more than 2 standard extension in sequence。直译是,不要使用超过2个标 准的扩展序列。没明白含义,恳求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意译:在同一基准(线)上扩展使用的数量不要超过2个。
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
最多串联2个使用

网友:
应该是在不要把两个以上的千斤顶并排布在同一条线上,否则受力会非常不均衡。
猜的。

网友:
是不是不要在竖直方向上叠加超过两个?

楼主:
其实你们说的好像都有道理,只是这句英文怎么理解,怎么翻译。这句话的意思 是 串联(垂直方向),并联平面分布  不行?more than 2 standard extension in sequence

网友:
不要这样子把千斤顶布置在同一线上,因为有可能由中间的哪个承受全部的负载。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