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原理疑点

楼主(2013-03-04):
过去只知道如何去用485通讯,对其原理只是略懂,今日有兴究其原理,对其中两参数有疑问,一个是差分输入范围:-7V~+12V,另一个是接收器输入灵敏度:+/-200mV,这两个参数用意是什么,什么情况下会产生逻辑“1”和逻辑“0”?请各路朋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过去只知道如何去用485通讯,对其原理只是略懂,今日有兴究其原理,对其中两参数有疑问,一个是差分输入范围:-7V~+12V,另一个是接收器输入灵敏度:+/-200mV,这两个参数用意是什么,什么情况下会产生逻辑“1”和逻辑“0”?请各路朋友指点,感激不尽!
、、、、、、、、、、、、、、、、、、
看看485器件的数据手册,有真值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只知道如何去用485通讯,对其原理只是略懂,今日有兴究其原理,对其中两参数有疑问,一个是差分输入范 ...

对于逻辑“1”与逻辑“0”的产生我看到有两个版本:一是若AB两线压差为+(2~6)V为逻辑“1”,若AB两线压差为-(2~6)V为逻辑“0”(原文网址:http://www.docin.com/p-278771942.html);二是若AB两线压差为+200mV为逻辑“1”,若AB两线压差为-200mV为逻辑“0”(原文网址:http://wenku.baidu.com/view/c8bda4a2284ac850ad024278.html);不知道这两个版本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
差分输入范围:-7V~+12V,是指输入到接收器的信号不能超过:-7V~+12V;
接收器输入灵敏度:+/-200mV,是指接收到的差分信号的最小电压差是200mV.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逻辑“1”与逻辑“0”的产生我看到有两个版本:一是若AB两线压差为+(2~6)V为逻辑“1”,若AB两线压 ...

看数据手册啊。顺手弄了个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