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GPS之二: VB上位机谷歌地图定位软件源代码 分享

楼主(2013-03-04):
  原理:调用谷歌地图网页组件,显示来源于终端经GPRS模块发出来的定位数据。

要求:1.电脑能上网,可以调用谷歌地图网页。
         2.设定自己家的路由器转发规定和端口,保证来于网络的数据,可以转发到你当前电脑的IP.
         3.如果测试串口,只支持9600和4800固定波特率,个人没用过其它速率的模块。如果自己的定位模块不同,请自己修改VB中的串口组件属性。

        如果大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希望也分享出来:比如,支持多个终端,增加数据库记录,可以划线显示轨迹等。
        我慢慢整理一下通信协议,希望把扩展功能包含上。
        尝试做了短信修改IP,但还没有测试,终端单片中程序中有这部分。

        昨天厨房下水堵了,忙的焦头烂额,没及时上传,抱歉!

网友:
顶顶。期待有更好的资料!

网友A:
终于等到楼主的VB例程了,学习一下,上午刚听搞上位机的朋友说,百度地图也可以用。

网友:
很好阿,很适合我们业余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等到楼主的VB例程了,学习一下,上午刚听搞上位机的朋友说,百度地图也可以用。 ...

恩  也可以

网友B:
家庭需要公网IP吧,小区宽带可能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庭需要公网IP吧,小区宽带可能行不通

百度一下你的IP  写入硬件就行,设定好端口。

如果重启电脑后  ip就变了。
在公司测试最好,公司是静态IP.

听说有个花生壳可以解决这个,没研究过。

网友C:
我补充一点:如果想得到文本形式的位置信息,可以用google地图的API
(下面的经纬度是乱写的,经度111,纬度23.4)
只要把经纬度数字发到如下地址即可:
http://maps.googleapis.com/maps/ ... amp;latlng=23.4,111

收回的文件是JSON格式【内容见下】,只要从这里面提取出文本信息"formatted_address"就行了。
这里的结果就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304省道”

【google地图API查询到的结果】

{
   "results" : [
      {
         "address_components" : [
            {
               "long_name" : "304省道",
               "short_name" : "S304",
               "types" : [ "route" ]
            },
            {
               "long_name" : "藤县",
               "short_name" : "藤县",
               "types" : [ "sublocality", "political" ]
            },
            {
               "long_name" : "梧州",
               "short_name" : "梧州",
               "types" : [ "locality", "political" ]
            },
            {
               "long_name" : "广西壮族自治区",
               "short_name" : "广西壮族自治区",
               "types" : [ "administrative_area_level_1", "political" ]
            },
            {
               "long_name" : "中国",
               "short_name" : "CN",
               "types" : [ "country", "political" ]
            }
         ],
         "formatted_address" :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304省道",
         "geometry" : {
            "bounds" : {
               "northeast" : {
                  "lat" : 23.3505070,
                  "lng" : 111.01247030
               },
               "southwest" : {
                  "lat" : 23.34881050,
                  "lng" : 111.00684520
               }
            },
            "location" : {
               "lat" : 23.3494360,
               "lng" : 111.00958090
            },
            "location_type" : "APPROXIMATE",
            "viewport" : {
               "northeast" : {
                  "lat" : 23.35100773029150,
                  "lng" : 111.01247030
               },
               "southwest" : {
                  "lat" : 23.34830976970850,
                  "lng" : 111.00684520
               }
            }
         },
         "types" : [ "route" ]
      },
      {
         "address_components" : [
            {
               "long_name" : "藤县",
               "short_name" : "藤县",
               "types" : [ "sublocality", "political" ]
            },
            {
               "long_name" : "梧州",
               "short_name" : "梧州",
               "types" : [ "locality", "political" ]
            },
            {
               "long_name" : "广西壮族自治区",
               "short_name" : "广西壮族自治区",
               "types" : [ "administrative_area_level_1", "political" ]
            },
            {
               "long_name" : "中国",
               "short_name" : "CN",
               "types" : [ "country", "political" ]
            }
         ],
         "formatted_address" :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
         "geometry" : {
            "bounds" : {
               "northeast" : {
                  "lat" : 24.05180660,
                  "lng" : 111.1962570
               },
               "southwest" : {
                  "lat" : 23.04013720,
                  "lng" : 110.3525340
               }
            },
            "location" : {
               "lat" : 23.3749840,
               "lng" : 110.9148490
            },
            "location_type" : "APPROXIMATE",
            "viewport" : {
               "northeast" : {
                  "lat" : 24.05180660,
                  "lng" : 111.1962570
               },
               "southwest" : {
                  "lat" : 23.04013720,
                  "lng" : 110.3525340
               }
            }
         },
         "types" : [ "sublocality", "political" ]
      },
      {
         "address_components" : [
            {
               "long_name" : "梧州",
               "short_name" : "梧州",
               "types" : [ "locality", "political" ]
            },
            {
               "long_name" : "广西壮族自治区",
               "short_name" : "广西壮族自治区",
               "types" : [ "administrative_area_level_1", "political" ]
            },
            {
               "long_name" : "中国",
               "short_name" : "CN",
               "types" : [ "country", "political" ]
            }
         ],
         "formatted_address" :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
         "geometry" : {
            "bounds" : {
               "northeast" : {
                  "lat" : 24.40492660,
                  "lng" : 111.66719230
               },
               "southwest" : {
                  "lat" : 22.60811080,
                  "lng" : 110.31690590
               }
            },
            "location" : {
               "lat" : 23.4769630,
               "lng" : 111.2791150
            },
            "location_type" : "APPROXIMATE",
            "viewport" : {
               "northeast" : {
                  "lat" : 23.59625930,
                  "lng" : 111.49749760
               },
               "southwest" : {
                  "lat" : 23.35687330,
                  "lng" : 111.13220210
               }
            }
         },
         "types" : [ "locality", "political" ]
      },
      {
         "address_components" : [
            {
               "long_name" : "广西壮族自治区",
               "short_name" : "广西壮族自治区",
               "types" : [ "administrative_area_level_1", "political" ]
            },
            {
               "long_name" : "中国",
               "short_name" : "CN",
               "types" : [ "country", "political" ]
            }
         ],
         "formatted_address" :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
         "geometry" : {
            "bounds" : {
               "northeast" : {
                  "lat" : 26.38556590,
                  "lng" : 112.06185070
               },
               "southwest" : {
                  "lat" : 20.89455230,
                  "lng" : 104.45013210
               }
            },
            "location" : {
               "lat" : 22.8154780,
               "lng" : 108.3275460
            },
            "location_type" : "APPROXIMATE",
            "viewport" : {
               "northeast" : {
                  "lat" : 26.38556590,
                  "lng" : 112.06185070
               },
               "southwest" : {
                  "lat" : 20.89455230,
                  "lng" : 104.45013210
               }
            }
         },
         "types" : [ "administrative_area_level_1", "political" ]
      },
      {
         "address_components" : [
            {
               "long_name" : "中国",
               "short_name" : "CN",
               "types" : [ "country", "political" ]
            }
         ],
         "formatted_address" : "中国",
         "geometry" : {
            "bounds" : {
               "northeast" : {
                  "lat" : 53.56097399999999,
                  "lng" : 134.77280990
               },
               "southwest" : {
                  "lat" : 18.15352160,
                  "lng" : 73.49941360
               }
            },
            "location" : {
               "lat" : 35.861660,
               "lng" : 104.1953970
            },
            "location_type" : "APPROXIMATE",
            "viewport" : {
               "northeast" : {
                  "lat" : 53.56097399999999,
                  "lng" : 134.77280990
               },
               "southwest" : {
                  "lat" : 18.15352160,
                  "lng" : 73.49941360
               }
            }
         },
         "types" : [ "country", "political" ]
      }
   ],
   "status" : "OK"
}

网友D:
楼主 争取弄出个写数据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争取弄出个写数据库的

想做的很多  可时间太少了 加班太多了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共同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补充一点:如果想得到文本形式的位置信息,可以用google地图的API
(下面的经纬度是乱写的,经度111,纬 ...

输入其他的经纬度怎么好像不行呢

网友:
这些资料怎么用呀,正在弄一个GPS模块,想结合楼主的资源。怎么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其他的经纬度怎么好像不行呢

当然可以啊,我一直用的。
要保证你输入的经纬度是在陆地上啊,如果在大海里就肯定查不到地址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其他的经纬度怎么好像不行呢

另外注意,要写正确的地址:
论坛自动识别URL链接的功能造成显示的URL是不完整的(但点击它是正确的),下面是禁用链接识别后得到的结果:

maps.googleapis.com/maps/api/geocode/json?sensor=false&latlng=23.4,111

网友(2013-04-18):
太牛了。值得学习。

网友:
日他大爷的,谷歌 钓鱼岛标记的是日本的名字

网友:
标记一下,顶楼主!

网友:
mark~不知道好有没有开源并且做的比较好的上位机?

网友(2013-06-02):
好的 东西 留印

楼主:
技术交流   球 球  155270834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authorid=1275283

咱们论坛中对应的硬件开源资料  原理图及代码

网友(2013-07-02):
谷歌地图上位机软件--mark!

网友:
昨天,我的刚调通。不错。

网友(2013-11-25):
这个可以参考下

网友:
楼主大公无私,学习了!

网友:
我有库存500多块  这 GPS gprs 的硬件 便宜处理  望能与您合作

网友F:
现在联发科推出的 gps gprs 一体的模块很便宜的
我有库存500多块  这 GPS gprs +msp430单片机的硬件板子  便宜处理  望能与您合作 我qq38913884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联发科推出的 gps gprs 一体的模块很便宜的
我有库存500多块  这 GPS gprs +msp430单片机的硬件板子   ...

谢谢  我只是做着玩

网友G(2013-12-26):
这个是单纯的上位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单纯的上位机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1631-1-1.html    还有个对应的硬件

当然 也可以用来测试模块

楼主(2014-03-17):
谷歌地图升级 API  V3  后的升级版

网友:
这个可以有。。。。。下来看看

网友(2014-05-21):
这么好的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H:
这个是网络IP定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网络IP定位的吗

   可以收到来自于网络的GPS定位   也可以收到来自于串口的GPS数据定位  不是基于IP的定位。

网友:
运行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收到来自于网络的GPS定位   也可以收到来自于串口的GPS数据定位  不是基于IP的定位。 ...

难怪一点网络就停止运行,哈哈

网友(2014-09-13):
引用 网友F:
现在联发科推出的 gps gprs 一体的模块很便宜的
我有库存500多块  这 GPS gprs +msp430单片机的硬件板子   ...

是MTK推出的模块??什么型号??

网友:
不错,估计是用VB调用谷哥地图接口了

网友:
VB虽然不会, 但为LZ的分享而感到

网友:
留着以后学习。

网友:
保存下来再说

网友I(2015-01-27):
我是菜鸟 请问楼主我直接将串口接到电脑上gps发数据就可以在地图上显示吗?我打开EXE怎么是个空白什么都没有

网友:
请问楼主
程序中的子机端口 子机ip 和服务端口都是什么

网友:
mark    谷歌地图定位软件源代码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2015-03-25):
引用 网友I:
我是菜鸟 请问楼主我直接将串口接到电脑上gps发数据就可以在地图上显示吗?我打开EXE怎么是个空白什么都没 ...

谷歌网站已不能访问 ,  所以 以前做的这个东西就无法加载在线地图了.

你可以看VB代码  移植个百度地图.   这个项目以后只能作方案参考了,  就算谷歌解除, 人家的地图说不定API已升级到更高版本了.

网友:
刚入门VB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些东西个人玩玩还可以,要想要经济效益,得大公司来动作。

网友:
不错,很好的插件啊。

网友:
收藏,有空玩玩

网友:
先赞一个,默默下下来学习

网友(2018-05-31):
vb几年前入门还真是好东西,现在淘汰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