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型丝杠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3-03-04):
去年自己买了一个别人淘汰的二手雕刻机,还发了一个帖子,得到了不少坛子里朋友的帮助,这里一起表示感谢。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298413
今年2013年回家,把雕刻机也带回去了。我爸是做音箱的,看见我的雕刻机,喜欢的不得了,硬是让我教会了他artcam和mach的简单使用。
现在,我爸想做个更大的雕刻机,专门雕刻中密度板的。X/Y行程是60,90公分,Z轴20公分。
架子用的是角铁焊接的,步进电机也买了3个57的,控制板也有了,现在就缺一套运动部件了。
包括光轴、T型丝杠、轴承等。这些东西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买?

买的途经:
(1)首选实体店,可以直接装好一套带走。
(2)其次是网店,比如X宝什么的。

一定是一次性就能把上述部件配齐的。

我这里是在深圳,请各位朋友给我说说深圳那个地方卖上述部件比较集中?二手的也行,或者知道X宝之类的网店也行。

先谢谢了!

网友A:
直接TB买就行,一般TB一家店就能配全你要的所有东西。

另外滚珠丝杆价格便宜性能好,干嘛还要用T型丝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TB买就行,一般TB一家店就能配全你要的所有东西。

另外滚珠丝杆价格便宜性能好,干嘛还要用T型丝杆呢 ...

主观的原因是我觉得滚珠的可能太贵
客观的原因是我觉得滚珠的可能太娇气,怕脏,因为木工加工会产生大量细小的木屑的,万一进到滚珠里面去,那就报废了。。。
我见都没有见过滚珠丝杠,以上仅是个人浅见。请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B:
T杠更易脏,没有挡头,滚珠丝杠要好些。
7、80一米,螺母也差不多这个价,加工费一根20上下。
如果机架做完了,只能定做丝杠了,也有套的,但得重做机架。

给你个建议用槽钢要比角铁强太多了,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
T杠 木屑更容易导致阻力过大……

网友:
还是买个成品的大机器好一些吧……  一台才赚10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杠更易脏,没有挡头,滚珠丝杠要好些。
7、80一米,螺母也差不多这个价,加工费一根20上下。
如果机架做完 ...

多谢你的建议。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滚珠丝杠里头沾了木屑,然后丝杠螺母从沾有木屑的地方走过,那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建议。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滚珠丝杠里头沾了木屑,然后丝杠螺母从沾有木屑的地方走过,那会发生 ...

滚珠丝杠螺母上一般都有防尘片的,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不过实际使用时还得外加风琴防尘罩做密封处理,保护丝杠、螺母
不处理的话呢久而久之导致磨损,框量,精度下降,最后螺母或者丝杠就可以卖废铁了

网友:
一套运动部件:包括光轴、T型丝杠、轴承等。
有多少RMB可以搞定?
额只有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