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 +modelsim-altera的后仿真 VHDL版

楼主(2013-03-04):
周末自己捣鼓出来的笔记~~~~
欢迎大家指教~~~~

楼主:
怎么帖子不支持上传word 文档呢~~~~

网友A:
好资料啊,quarters本身不就带仿真么,为何还用modelsim-altera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啊,quarters本身不就带仿真么,为何还用modelsim-altera仿真呢?

QII  在10.0 之后好像就不再带有逻辑功能仿真了。。用第三方仿真软件是大势所趋~~~

网友A:
引用 楼主:
QII  在10.0 之后好像就不再带有逻辑功能仿真了。。用第三方仿真软件是大势所趋~~~ ...

楼主问你几个问题:
1,

这个必须命名DUT么?我不了解波形文件的格式。
2,

c输出的仿真波形一开始那个红线什么意思?看样子不高不低是初始化呢?
3,我用第二种方式的时候,将那三个文件.vho .xrf .sdo放入到了一个文件夹之后,点change directory选中相应目录之后没有任何反应啊?

网友:
QuartusII 太大了!

网友A:
第三个问题解决了,貌似还得建个project,才会将那三个文件加进来。楼主的第三部呢?

还有文中说到第二章方法需要手动添加库,但是文中好像并没有这一步?难道是仿真库和激励文件一起编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问题解决了,貌似还得建个project,才会将那三个文件加进来。楼主的第三部呢?

还有文中说到第二章 ...

MODELSIM-ALTERA  默认已经将ALTERA的所有器件库都添加了。所有不用建库,而modelsim se  好像就要,我没有玩过,但听说要!但其实你想想也知道,modelsim 作为一个第三方软件 它不可能智能到知道你用什么芯片,然后自动帮你添加, 因为FPGA不只是单单只有ALTERA一家在做,所以添加库的作用就是告诉软件你用的是什么芯片,然后软件调用参数模拟出 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你几个问题:
1,

1。 DUT 这个是自己命名的,你想命名什么就什么,只是在 设置modelsim 开始仿真的时候,记得作用域添加的地方对应一样就可以了

2。红色那部分是表示高阻态,因为我在testbench 中 没有定义好a,b 初始化的时候为什么值,所以才有高阻态 。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DUT 这个是自己命名的,你想命名什么就什么,只是在 设置modelsim 开始仿真的时候,记得作用域添加的 ...

此处不是定义了初始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处不是定义了初始值么?

是喔!!!那就奇怪了~~~~~但红色确实是高阻态 不确定值的意思~~~我再研究研究先~~~!!!

网友(2013-06-28):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资料,正在学习

网友(2015-10-18):
有没有下文啊楼主,我现在学VHDL,但是网上很多都是verilog语言来编写的仿真,真头大。

楼主搞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