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和altera的FPGA的电气特性是否相同?

楼主(2013-03-04):
XILINX和altera的FPGA的电气特性是否相同?
如果一个电路里用xilinx的fpga连接了dsp、sdram等器件,是否可以直接用altera的fpga直接代替xilinx的fpga,只要考虑管脚连接正确就可以了,而不需要考虑电气特性方面的匹配了?

网友:
不同系列不同型号不同工艺…………肯定不可能完全一样!!

具体的翻翻DS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不看手册,该打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