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gisp1.72的熔丝位设置里1和0那个代表选中??

楼主(2013-03-04):
看别人的教程,磕磕碰碰的做了块板子,教程上说的BOOTSZ1、BOOTSZ0、BODLEVEL、BODEN、STU0等五个地方打勾,可是这个软件全是选择0或者1,到底0为打勾,还是1为打勾呢??

网友:
0选中  不对的请楼下指正

网友:
http://www.frank-zhao.com/fusecalc/fusecalc.php
用fuse calculator算比较快

网友:
智峰的 progisp, 0为选中状态,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用向导方式

楼主:
感谢,原来我给搞反了,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烧一片坏一片的原因了。。。。。。。。。已经用了反向的熔丝烧坏4片了

网友:
是的0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