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pic单片机最小系统图

楼主(2013-03-04):
在做pic单片机方面的东西,想知道pic16f90的最小系统图

网友:
接上电源,调试口再接上就行了。这就是最小系统。
外部复位、晶体统统可以不要。

网友:
你是新手,记住单片机的三要素,电源 时钟 复位。

网友:
看PIC16F90的数据手册!重点看电源、晶振、复位三处推荐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