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USB电源,能直接接到单片机上?

楼主(2013-03-04):
笔记本咋说电流也有400MA,直接接单片机上不能烧坏吧。DATASHEET写的是20MA啊(STC89C52)。
板上还有12864,24c16,max232,ds18b20,ds1302,继电器光耦。
总共200MA够了,这400MA真的没事么?
求助啊,想了一天没想明白。

网友A:
没有问题的。前提是电压对。人家U盘都没有烧 还怕什么。400ma说的是最大值吧。

网友B:
试试不就知道咯

笔记本电源是恒压限流

网友C:
基础常识啊,你说的400mA是指电脑最大能提供的电流,跟你实际消耗电流完全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不就知道咯

电压是稳定的5V,电流一侧上是600MA 马上降到400MA.难道是动态的电流需要多少给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础常识啊,你说的400mA是指电脑最大能提供的电流,跟你实际消耗电流完全没关系的。 ...

电压是稳定的5V,电流一侧上是600MA 马上降到400MA.我用电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前提是电压对。人家U盘都没有烧 还怕什么。400ma说的是最大值吧。 ...

难道是用多少U口给多少?

网友D:
你家里的市电都是好几十安的,赶紧拆掉所有的电器吧,因为基本都是几安到十几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家里的市电都是好几十安的,赶紧拆掉所有的电器吧,因为基本都是几安到十几安的。 ...

我勒个去,我突然就明白了。谢谢各位啊。我这脑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家里的市电都是好几十安的,赶紧拆掉所有的电器吧,因为基本都是几安到十几安的。 ...

哈哈。。

网友:
看回复才知道LZ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学学基础,高中物理就成,单片机先放放。。。。

网友E:
我了个去,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真不知道高中物理怎么学的。貌似初中也学过

网友F:
原来LZ担心的是单片机。。。我还以为担心电脑呢~话说现在主板保护做的很好,U口短路什么的随便搞,全有保护。。。

网友G:
笔记本中的电源,属于[数电],不能用于[模电]。
另外,USB中的电源带操作系统的,不能用于单片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难道是用多少U口给多少?

有点开窍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但不能超过本本的最大负载电流.

网友:
终于明白USB是啥意思了吧,U SB

网友I:
400mA说的是带负载能力,最大能提供这么多电流,你的负载电流200mA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中的电源,属于[数电],不能用于[模电]。
另外,USB中的电源带操作系统的,不能用于单片机。 ...

你就不要讽刺别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了个去,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真不知道高中物理怎么学的。貌似初中也学过 ...

高中物理没及格过。硬件方面实践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400mA说的是带负载能力,最大能提供这么多电流,你的负载电流200mA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

嗯,谢谢回复。我想明白了,写代码蒙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点开窍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但不能超过本本的最大负载电流.

谢谢回复,我想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中的电源,属于[数电],不能用于[模电]。
另外,USB中的电源带操作系统的,不能用于单片机。 ...

我只是想给单片机供电。一直写代码没做过东西,硬件方面真是笨啊。学过的都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LZ担心的是单片机。。。我还以为担心电脑呢~话说现在主板保护做的很好,U口短路什么的随便搞,全有保 ...

硬件知识太欠缺啦,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给单片机供电。一直写代码没做过东西,硬件方面真是笨啊。学过的都还给老师了。 ...

考虑到电源是一个有内阻的电池,这样就好理解多了,负载电流大,内阻电压就高,输出电压低了,自然电流减小

网友:
又要讲讲三峡发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到电源是一个有内阻的电池,这样就好理解多了,负载电流大,内阻电压就高,输出电压低了,自然电流减 ...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电源没有内阻负载就死翘翘了?
就是一个欧姆定律,一个因果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中的电源,属于[数电],不能用于[模电]。
另外,USB中的电源带操作系统的,不能用于单片机。 ...

发电厂的电没带操作系统,能给电脑供电吗?真担心我的电脑用了没带操作系统的电会死机。

网友:
楼主蒙圈了,醒悟了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中物理没及格过。硬件方面实践太少了。

真心觉得高中物理都不及格的人不适合搞技术。逻辑思维不强,还是做文职吧。

网友:
我只能是理解你回路中电阻不能太小,不然电流就大。其他东西真不懂了。。

网友:
给你一锅饭,没说一定要你吃完,你吃一碗也可以啊。

网友:
这真的是电子论坛吗?
我一直以为这种问题都是文科生才问得出来的。。。

网友:
6元买个手机充电器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