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热敏测温 ,在线求解答

楼主(2013-03-04):
我现在的资料是热敏电阻  的温度对应他的阻值。 用的是单片机内10位AD。。用查表法测温。想得到AD转换后电压对应的温度表,这个表怎么计算得到、、

刚看了一个表如下
uchar code tab2[]=
      {79,78,77,76,75,74,73,72,           //温度补偿表
       71,70,69,68,67,67,66,65,
       64,63,63,62,61,60,60,59,
       58,58,57,56,56,55,54,54,
       53,53,52,52,51,50,50,49,
       49,48,48,47,47,46,46,45,
       45,44,44,43,43,43,42,42,
       41,41,40,40,39,39,39,38,
       38,37,37,36,36,36,35,35,
       34,34,34,33,33,33,32,32,
       31,31,31,30,30,30,29,29,
       28,28,28,27,27,27,26,26,
       26,26,25,25,24,24,23,23,
       23,22,22,22,21,21,21,20,
       20,20,19,19,19,18,18,18,
       17,17,17,16,16,16,15,15,
       15,14,14,13,13,13,12,12,
       12,11,11,11,10,10,10,9,
       9,9,8,8,7,7,7,6,
       6,6,5,5,4,4,4,3,
       3,3,2,2,1,1,1,0,
       0,1,1,2,2,2,3,3,
       4,4,5,5,6,6,7,7,
       8,8,9,9,10,10,11,11,
       12,12,13,14,15,15,16,17,
       17,18,19,19,20};
为啥出现重复数字。这个表有啥公式计算吗、?

网友:
有公式,但是单片机计算有点吃不消

楼主:
啥公式啊。

网友A:
热敏电阻的资料有对应的温度和阻值的关系,从那里可以找到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的资料有对应的温度和阻值的关系,从那里可以找到对应

我用AD转换。程序中的表 是怎么样的表呢。。查表的时候如何查呢

网友A:
程序里的那个表 其实就是从热敏电阻的对应关系表里面得到的,不同的热敏电阻会有些不同, 网上应该是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和应用 ,可以看看,几年前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的那个表 其实就是从热敏电阻的对应关系表里面得到的,不同的热敏电阻会有些不同, 网上应该是有很多 ...

找了很多。写的不明白、所以才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很多。写的不明白、所以才问;了

温度和电阻有个关系表 先列出这个,电阻和AD也是一个关系表(这个可以计算到的),再由AD推出温度;  由于热敏电阻变化不是线性关系所以才有了那个查表的处理, 感觉你用个DS18B20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和电阻有个关系表 先列出这个,电阻和AD也是一个关系表(这个可以计算到的),再由AD推出温度;  由 ...

我们要求用的就是热敏。现在主要的问题  电阻和AD之间的表如何求得。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991b2d55f01dc281e53af0c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991b2d55f01dc281e53af0c2.html

你这个是B值的啊。  我说的是AD转换查表  是怎么查法、大概讲解下

网友C:
这个找一下那个热敏电阻的资料,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无非就是在每一个温度点对应一个阻值,然后在计算对应电压,在计算AD数值,重复数字出现的原因就是在几个个温度点对应的阻值相差不大啊,看着这个表示没做好,要不然最好的AD数值应该范围是接近0~255的

网友:
有一种表叫做RT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找一下那个热敏电阻的资料,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无非就是在每一个温度点对应一个阻值,然后在计算对应电 ...

我AD转化出来的是电压。。然后这个电压怎么去对应相应的电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AD转化出来的是电压。。然后这个电压怎么去对应相应的电阻呢

你没原理图吗?一般都是分压  标准电压--分压电阻--热敏电阻--GND,测量热敏电阻的电压就知道阻值了啊

网友:
AD出热敏电阻电压了就能算出热敏电阻阻值了,然后在拿这个取样电压算出来的阻值查表得到对应的温度值。

网友:
先根据NTC的B值算出每一度对应的电阻值,然后根据所用AD芯片的位数算出电阻分压后得到的数字值,就成了你所说的查表计算的值了,不过你发的那个表应该不是AD值,10位AD,满量程数字值是1024,你的表里最大才79,应该不是AD温度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