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搞过LM4F232的bootloader

楼主(2013-03-04):
手上有EKI-LM4F232官方套件一套,现需要使用串口下载程序,使用bootloader,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啊,求大神介绍下步骤吧

网友A:
是不是与STM32的串口下载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与STM32的串口下载类似?

是类似 如何从bootloader 跳转到用户程序呢

网友:
将某个跳帽返回原位并按复位键,看相关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按理说官方会提供相应的代码的啊,或者你看看意法的官网,用STM32的例程来了解一下大概的过程就好了!然后参照芯片手册中所讲到的相关内容来修改……

网友B:
安装完成后看了下,就算是LM3S系统的单片机也只有几种简单的型号,跟以前430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装完成后看了下,就算是LM3S系统的单片机也只有几种简单的型号,跟以前430差不多 ...

官方软件库里有各种方式的bootloader 我也有一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软件库里有各种方式的bootloader 我也有一套板子

这个评估版 官方的 没有bootloader例程啊  其他的都有 请明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评估版 官方的 没有bootloader例程啊  其他的都有 请明示

StellarisWare开发包里,有各种例程,其中有4个都是bootloader,给你截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ellarisWare开发包里,有各种例程,其中有4个都是bootloader,给你截个图看看 ...

这位大哥,我确定你的这个资料不是LM4F232的评估版,LM3s系列的都有这样的,你的是下面这块吗

网友D:
StellarisWare里就有官网上所有LM3S和LM4F全部开发粄的范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ellarisWare里就有官网上所有LM3S和LM4F全部开发粄的范例了

是的  但是LM4F的没有bootloader的相关例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我确定你的这个资料不是LM4F232的评估版,LM3s系列的都有这样的,你的是下面这块吗 ...

你自己没找到,就开始确定我的资料不是LM4F232评估板的了?我再把我这个资料的标题截给你吧

楼主:
大哥 您这块板子是EK-LM4F232  我的那块是EKI-LM4F232  这好像是两款不同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没找到,就开始确定我的资料不是LM4F232评估板的了?我再把我这个资料的标题截给你吧 ...

目前已经在官网找到了这个软件,安装后也看到了您指示的文档。这个和光盘里自带的还有有点不同的,就是多了bootloader的程序,下面我附上各个截图,供后来人参考,也多谢大哥了“wuha”
下载界面截图:

2. EKI-LM4F232自带的例程截图

3. 官网下载EK-LM4F232 Firmware Development Package ,安装后例程的截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 您这块板子是EK-LM4F232  我的那块是EKI-LM4F232  这好像是两款不同的板子

板子硬件都是一样的,只是跟随板子一起送的光盘包含的开发工具不一样而已,EKI代表光盘里附带IAR的安装软件。
截个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2014-02-11):
引用 网友C:
板子硬件都是一样的,只是跟随板子一起送的光盘包含的开发工具不一样而已,EKI代表光盘里附带IAR的安装软 ...

高手,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boot loader的例程?

网友(2014-03-26):
楼主贴出来的开发板对应的bootloader(UART interface)已经搞定,有这方面疑问的可以发帖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