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25读不到外部电平

楼主(2013-03-04):
刚刚接触PIC1825,我用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在单片机外接一个拨码开关。拨动开关时单片机管脚有电平变化,在程序中读不到电平
void Key_GPIO(void)
{
TRISA5=1; //KEY1---key5   INPUT
TRISA4=1;
TRISC3=1;
TRISC2=1;
TRISC0=1;

INLVLA5=0;
INLVLA4=0;
INLVLC3=0;
INLVLC2=0;
INLVLC0=0;

WPUA5=1;  //置高电平
WPUA4=1;
WPUC3=1;
WPUC2=1;
WPUC0=1;
/*
RA5=1;
RA4=1;
RC3=1;
RC2=1;
RC0=1;
*/
nWPUEN =0;
}
//------------------------------------------
void Disenable_Key_GPIO(void)
{
TRISA5=1; //KEY1---key5   INPUT
TRISA4=1;
TRISC3=1;
TRISC2=1;
TRISC0=1;

RA5=0;
RA4=0;
RC3=0;
RC2=0;
RC0=0;
nWPUEN =1;
}
unsigned char AdrBuf=0,adrA,adrC;
//---------------------------------------
unsigned char ReadKey(void)
{
adrA=PORTA; // LATAbits.LATA2  PORTA
adrC=PORTC;
if(PORTAbits.RA5)//RA5  KEY1
   AdrBuf=AdrBuf+1;
if(PORTAbits.RA4)   //RA4  KEY2
   AdrBuf=AdrBuf+2;
if(PORTCbits.RC3)   //RC3  KEY3
   AdrBuf=AdrBuf+4;
if(PORTCbits.RC2)   //RC2  KEY4
   AdrBuf=AdrBuf+8;
if(PORTCbits.RC0)   //RC0  KEY5
   AdrBuf=AdrBuf+0x10;

return AdrBuf;

}

网友:
有时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不行,自己加个10k上拉电阻看看吧

楼主:
我接了一个外接电阻,但是还是一样。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
ANSELA=0;
ANSELB=0;

网友:
如楼上所说,看看需要配置ADC的寄存器

网友:
楼主看资料了没有啊  PIC16F1825单片机资料应该说明了
配置位部分肯定没有仔细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