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2013 13.1.2 (10.1570.27559) 安好了

楼主(2013-03-04):
Altium Designer 2013 13.1.2 (10.1570.27559)

QQ旋风很快

网友:
又生了?今年第几个?

网友:
这么快啊。快赶上Chrome了,成版本王子了。

网友:
我也安了,现在是09 与 13共存,   都在虚拟机里跑, 卡顿严重,

但是9经常无缘无故死机后把 文档损坏,

所以试试这个13

网友:
有什么新功能??

网友:
有没有改善反应慢的毛病呀?

网友:
正在下载,速度不快,得40个小时啊。

网友A:
有精简办的吗?

网友:
Release notes for Altium Designer Version 13.1

Complete list of Altium Designer 2013 updates
Version 13.1

Date: 28 February 2013

This update brings improvements to a number of areas affecting s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The Altium Installer has also been greatly improved to work with anti-virus software.

System Components: Altium Designer Base

307        FPGA Project mapping to vault items dialog has been disabled.
313        The "Extruded 3D body conversion to generic STEP model" option has been enabled.
316        Unnecessary project compilation has been reduc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Update from PCB Libraries, PCB Release View, Output Jobs, Harness Problem Finder, Annotate, Default Print
        Configuration, Component Links, View Channels, Parameter Manager, Footprint. Veiw BugCrunch report #1183.
319        Saving constraint file paths in FPGA projects is now compatible with AD12.
562        Fixed an issue causing an incorrect or blank output path in both new and existing projects.
731        An option has been added to suppress output of component parameters when exporting to PDF.
746        A crash when using the All Off command to de-selected items in the Sch Item Manager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774        A crash occurring during certain sequences of output generation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775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crash reports a Access Violation occurring in version control that could occur upon opening of documents has been resolved.
776        A crash that could occur generating a report from the configuration dialog of BOM style outputs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782        HTML based reports including DRC and File Format warnings now open in a new tab rather than replacing the home page.
786        A crash during opening of the DXP menu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787        A crash occurring upon wake from system hibernate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797        A crash when closing a modified PCB document with the automatic saving option enabled has been resolved.
798        A crash in copying data from various grids with a subset of columns selected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814        A crash in wire optimization during drag operations in schematic has been fix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several crash reports.
822        Fixed a "canvas does not allow drawing" error during print preview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827        AD12 Configurations are now correctly loaded into AD 2013.
840        Crash reports generated within the PCB editor due to large floating values have been resolved.
877        Improved the generation of PDF reports when zero byte files where produced in some situations.

System Components: Altium Designer Installation System

310        Locate and install missing plugins now working properly.
717        An error that could occur when adding plugins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768        Installing from Local and Network repositories has been improved.

System Components: Data Management

745        A Division by Zero error has been resolved when using copy/ paste operations in the CmpLib editor.
792        The Generate CompLib command was available when the incorrect document type was visible and caused a crash when run. The visibility has been corrected.
794        A Cannot make a visible window modal error when attempting to move a folder in the vault explorer has been resolved.
845        The choose item revision dialog always displays all revisions appropriately.

System Components: Altium Designer Localization
829        Updated Japanese localization of Altium Designer.

System Components: PCB Support
801        Memory corruption that could occur when changing the color of component bodies through the PCB Inspector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802        An AV occurring when Signal Integrity was run on a project containing duplicate designators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823        An AV when saving or exporting CAM files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crash reports.
840        Crash reports generated within the PCB editor due to large floating values have been resolved.
843        Memory allocation when working with polygons has been improved.

System Components: PCB System
593        The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ilk to Soldermask rule has been improved
706        A menu entry has been added to the Options Popup to jump directly to the Transparency Tab of the Board Layers and Colors dialog.
759        An AV when dragging parallel tracks when one of the selected tracks is not connected to any others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766        A crash on close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several crash reports.
770        A regression issue setting the selection when dragging multiple tracks has been corrected. The newly added tracks are now selected as before.
789        Invalid STEP files are now handled gracefully when placing 3D bodies.
799        Find Similar Objects now creates the correct expressions for match based on coordinates.
801        Memory corruption that could occur when changing the color of component bodies through the PCB Inspector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804        An AV that could occur loading certain PCBDoc and PCBLib documents containing Component Bodies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811        An AV occurring when creating a snippet from objects on internal planes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847        Circles now display properly on PCB footprint previews.
823        An AV when saving or exporting CAM files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crash reports.
840        Crash reports generated within the PCB editor due to large floating values have been resolved.
843        Memory allocation when working with polygons has been improved.

System Components: Schematic System
560        Overlapping text in the Synchronize Ports to Sheets Entries has been fixed.
646        The No ERC and Schematic Component dialogs have been updated to accommodate scaled displays.
660        Sheet entries are now positioned correctly when using Smart Paste in Schematic.
674        Placing wires, lines and polygonal blankets in schematic now completes closed loops after right click.
698        Attributes missing from the Schematic Inspector for Rectangle, Text  Frame, Compile Mask and Blanket objects are now visible.
703        Find similar objects can now correctly use the font property to match objects.
803        Memory corruption that could occur when changing the color of component bodies through the PCB Inspector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813        A crash when attempting to exit with the Schematic inplace editor is active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840        Crash reports generated within the PCB editor due to large floating values have been resolved.

System Components Soft Design System
316        Rescanning JTAG chain is now much faster.
320        Toolchain and device names are saved in the embedded project document to improve backward compatibility with AD12.
801        Memory corruption that could occur when changing the color of component bodies through the PCB Inspector has been resol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a crash report.

Data Management Packages Version Control - SVN
771        The Use External SVN preference is now sticking correctly.

Output Generators: Printer - PCB
843        Memory allocation when working with polygons has been improved.
Output Generators: Output - NC-Drill
843        Memory allocation when working with polygons has been improved.
Output Generators: Output - Gerber
843        Memory allocation when working with polygons has been improved.
Output Generators: Output - ODB
843        Memory allocation when working with polygons has been improved.

Output Generators: Output - STEP
676        A hang up when exporting some PCB documents to STEP has been resolved.
843        Memory allocation when working with polygons has been improved.

Embedded Design Tools: Software platform
308        SDHC driver in Software Platform now has a correct include and help files.
328        CANopen configurator is now enabled.

Embedded Design Tools: Software Platform R10
328        CANopen configurator is now enabled.

Embedded Design Tools: TASKING TSK3000
311        Embedded compilers issue warning W557 correctly.

Embedded Design Tools: TASKING MicroBlaze
311        Embedded compilers issue warning W557 correctly.

Embedded Design Tools: TASKING NiosII
311        Embedded compilers issue warning W557 correctly.

Embedded Design Tools: TASKING PowerPC
311        Embedded compilers issue warning W557 correctly.

Development updating various modules
765        Failure of several importers to run due to an interface not supported error has been resolved.
767        The Create Installation Repository command now uses the correct (AD 2013) version of the install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精简办的吗?

本坛前段时间有精简版,但被封了,我下来用过,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坛前段时间有精简版,但被封了,我下来用过,不错

多大!!!!

网友:
简直跟不上啊,27391才用一两周,又有新的了

网友:
不知道这版没有改善拖动卡顿的现象

网友:
下载看看,看改善问题了嘛

网友:
这个要不要注册?上次下了一个要注册,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google 翻译

为Altium Designer版本13.1的发行说明

Altium Designer的2013年更新的完整列表
版本13.1

日期:2013年2月28日

此更新带来的一些领域,影响稳定性和性能方面进行了改进。 Altium的安装程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防病毒软件。

系统构成:Altium Designer的基地

307映射到FPGA项目库的项目对话框中已被禁用。
313“挤压三维人体转换成通用的STEP模型”选项已启用。
316已减少不必要的项目编译在以下几个方面。更新从PCB库,PCB版本视图,输出作业,线束问题搜索,注释,默认打印
         配置,组件链接,频道,参数管理器,足迹。 Veiw BugCrunch报告#1183。
319保存在FPGA项目的约束文件路径是现在AD12兼容。
562修正了一个问题,在新的和现有的项目造成不正确或空白的输出路径。
731添加了一个选项导出为PDF时,禁止输出元件参数。
746崩溃时,使用全部关闭命令的中的Sch项目管理器中选定的项目已经解决了通过调查报告的崩溃。
774崩溃发生在特定序列的输出生成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已经解决了。
775通过调查崩溃报告已经解决了一个访问冲突发生在版本控制的文件打开时可能发生的。
776崩溃时可能发生生成BOM式输出配置“对话框中的报告已经得到解决,通过调查的崩溃报告。
782基于HTML的报告,包括刚果(金)和文件格式的警告现在打开一个新的标签,而不是替代的主页。
DXP菜单在开启786崩溃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已经解决了。
787系统休眠唤醒后,发生崩溃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得到解决。
797崩溃时,关闭改良的PCB文档的自动保存选项启用已得到解决。
798在复制数据的一个子集选择的列从不同的电网崩溃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已经解决了。
已修复几个崩溃报告通过调查814线优化在拖动操作在原理图中的崩溃。
822修正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在打印预览“画布不允许画”的错误。
827 AD12配置现在被正确地加载到公元2013年。
840大浮点值,由于在PCB编辑器的崩溃报告已得到解决。
877改进的PDF报告生成零字节的文件,在某些情况下产生的。

系统构成:Altium Designer的安装系统

310找到并安装缺少的插件现在正常工作。
717错误时可能发生的添加插件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已经解决了。
768安装本地和网络仓库进行了改进。

数据管理系统组件:

745除数为零的错误已经解决了当使用复制/粘贴操作在CmpLib编辑器。
792生成CompLib命令是不正确的文件类型时可见,运行时导致崩溃。的可见性已得到纠正。
794一个不可见的窗口模式的错误,当试图移动文件夹在库资源管理器已经解决了。
845选择项目版本对话框始终显示适当修订。

系统构成:Altium Designer的定位
829更新的日语本地化版本Altium Designer的。

系统构成:PCB技术支持
801内存损坏时可能发生改变颜色组件的PCB督察机构通过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已经解决了。
802 AV发生时,信号完整性上运行一个项目,其中包含重复的代号已经解决了通过调查的崩溃报告。
823的AV保存或导出CAM文件时,已经解决的崩溃报告的调查。
840大浮点值,由于在PCB编辑器的崩溃报告已得到解决。
843的内存分配工作时,多边形得到了提高。

系统组件:PCB系统
593阻焊规则的丝绸之路的性能和可靠性得到了提高
706的菜单项已被添加到“选项”弹出式板层和颜色“对话框中的”透明度“选项卡直接跳转到。
759 AV时,拖动选定的曲目之一时,没有连接到任何其他的平行轨道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解决。
已经解决的几个崩溃报告通过调查766接近崩溃。
770拖多首曲目时,选择的回归问题已得到纠正。新添加的曲目正在选择如前。
789无效的STEP文件,现在将三维物体时,适当地处理。
799查找相似对象创建正确的坐标表达式匹配。
801内存损坏时可能发生改变颜色组件的PCB督察机构通过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已经解决了。
804的AV,可能会发生加载某些PCBDoc和PCBLib的文件包含组成机构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已经解决了。
811 AV创建一个片段,来自内部平面上的对象时发生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得到解决。
847圈现在正确地显示PCB足迹预览的。
823的AV保存或导出CAM文件时,已经解决的崩溃报告的调查。
840大浮点值,由于在PCB编辑器的崩溃报告已得到解决。
843的内存分配工作时,多边形得到了提高。

系统构成示意图系统
560重叠的文本的同步端口表项已得到修复。
646无ERC和原理图组件对话框已被更新,以适应规模的显示器。
现在的定位是正确的660个表项时,使用智能粘贴在原理图的。
674放置导线,线和多边形毛毯在原理图完成后点击鼠标右键闭合回路。
698缺少原理图督察为矩形,文本框,编译面膜,毛毯对象的属性可见。
703寻找类似的对象现在可以正确使用的字体属性匹配对象。
803内存损坏时可能发生改变颜色组件的PCB督察机构通过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已经解决了。
813崩溃,当试图退出的原理就地编辑器处于活动状态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已经解决了。
840大浮点值,由于在PCB编辑器的崩溃报告已得到解决。

系统组件的软件设计系统
316重新扫描JTAG链,现在快多了。
320工具链和设备名称被保存在的嵌入式项目文件,改善向后兼容AD12。
801内存损坏时可能发生改变颜色组件的PCB督察机构通过的崩溃报告通过调查已经解决了。

数据管理套件版本控制 - SVN
771使用外部的SVN偏好现在坚持正确的。

输出生成器:打印机 - PCB
843的内存分配工作时,多边形得到了提高。
输出发生器:输出 - NC-钻
843的内存分配工作时,多边形得到了提高。
输出发生器:输出 - 格柏
843的内存分配工作时,多边形得到了提高。
输出发生器:输出 - ODB
843的内存分配工作时,多边形得到了提高。

输出发生器:输出 - STEP
676一个挂断时,一些PCB文件导出到STEP已经解决了。
843的内存分配工作时,多边形得到了提高。

嵌入式设计工具:软件平台
308 SDHC驱动程序的软件平台,现在有一个正确的include文件和帮助文件。
328的CANopen配置器现在已启用。

嵌入式设计工具:软件平台的R10
328的CANopen配置器现在已启用。

嵌入式设计工具:TASKING TSK3000
311嵌入式编译器发出警告W557正确。

嵌入式设计工具:TASKING的MicroBlaze
311嵌入式编译器发出警告W557正确。

嵌入式设计工具:TASKING的NiosII
311嵌入式编译器发出警告W557正确。

嵌入式设计工具:TASKING的PowerPC
311嵌入式编译器发出警告W557正确。

更新各种模块开发
一些进口商运行,因为接口不支持的错误765的故障已得到解决。
767创建安装Repository命令现在使用的是正确的(公元2013年)版本的安装程序。

网友:
其实一般使用好多功能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该升级电脑了都。

AMD双核2.8G
4G内存
HD5500独立显卡
这个配置跑起来应该还算可以吧,2013之前的那个版本用着毫无卡顿现象,应该是软件优化的问题,因为在拖动的时候不是一直卡,突然卡一下,CPU占用100%明显是软件优化的问题。
奥滕层出不穷的bug早已习以为常,顺便说一下,这个版本也没有消除卡顿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ogle 翻译

这样的翻译,你自己看懂了几句啊?

网友:
怎无破解。。。。。。

网友:
就是整版字体不好看,不晓得咋设置。。

网友E:
帅,字体也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

很小,200多M

网友F:
离线帮助文档默认链接了很多PDF文件,这些PDF文件在安装包的Altium Extras文件夹里, 总共300多M,谁知道将这个文件夹放到哪个路径下?

我试过好几个路径,都无法直接在帮助文件的链接中顺利打开,显示均为空白。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离线帮助文档默认链接了很多PDF文件,这些PDF文件在安装包的Altium Extras文件夹里, 总共300多M,谁知道将 ...

已经弄好了,需要将Altium Extras文件夹里面的PDF文件全部拷到安装目录下的help文件夹下,不能嵌套子目录。

电脑上使用ADOBE为默认的PDF浏览器,即可顺利浏览所有的这些离线帮助文档。

至于AD本身的使用情况,还需要观察。

有个bug就是,AD自带的浏览器打开连接的时候,AD会假死若干时间,很不爽的说。不知道是个例还是普遍的。

网友G:
bug  在原理图中选定的元件 按TST跳到PCB中并选定,现在不行了,第一次还可以,,第一次就不行了

网友:
第二次就不行了

网友:
现在下来瞧瞧,更新很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帅,字体也搞定了。。

字体怎么弄,我看着怎么发虚得感觉呢,

网友:
我会告诉你是选MS SANS Serif 8号字体么?

网友:
这个版本还是有一些BUG的:
  1、生成的PDF有时不全,一个工程内有漏掉一个或几个文件的可能。
  2、PCB连线时,不能可靠去除冗余线段,有残留。
  3、PCB改变连线时,如果从已有的PCB连线中间开始,可能会瘵开始点前的连线打段,得从头再补。这个问题应当也是去除冗余时的计算有问题。
  4、较AD10卡。
  5、规则有些功能与AD10有出入,如AD13内的电源层过孔规节设置IsVia无效,得补充规则,但奇怪的是我是在第一天里不兼容,后来我补充规则可以后,再打开其它的又可以兼容,懒得去深究。

最让人不顺心的还是PCB时冗余J8扯蛋,有时只是一个芯片稍移动一下,补线时操心,可能被打断已经连好的器件,也可以产生将连未连的情况。另外一种情况与此类似,就是布并联器件时的连线,布了第一个器件后,再布第二个,先第一个布好的经常被打断,当冗余去掉一部分,得再补。操心啊。期望新版本出来。

现有版本AD10的PCB文件与AD13的不兼容,已经画了一些板,担心换回去后又要重画(未试过,呵呵。),只好等新版本了。

网友:
原来的版本用着挺好,换了反而会不适应。

网友:
下载比较慢啊 QQ无速度。。。可否放到网盘?谢谢

网友:
找个快点地方下。

网友:
有精简版的吗

网友:
系在比较快1.13m/s;谢谢分享!!!

网友H:
能给我发一个altium 13.1.2的破解文件吗?我不用安装文件,只要破解文件。看了你的帖子,但那个BT种子好像包含了安装包,下了好久,特别慢。希望你能给我传个破解文件,谢谢了。邮箱:wmyan201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给我发一个altium 13.1.2的破解文件吗?我不用安装文件,只要破解文件。看了你的帖子,但那个BT种子好像 ...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试

非常感谢!中午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试试

和谐成功,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弄好了,需要将Altium Extras文件夹里面的PDF文件全部拷到安装目录下的help文件夹下,不能嵌套子目录 ...

我的也频繁出现假死的情况,我现在设置为默认不打开“Home”

网友I:
引用 网友G:
bug  在原理图中选定的元件 按TST跳到PCB中并选定,现在不行了,第一次还可以,,第一次就不行了 ...

我第一次都不可以,AD的Bug太多鸟

网友:
请问 AD 那个版本比较稳?

网友:
关注一下,暂不升级。

网友:
已经换了PADS  不用AD了

网友:
谢谢!迅雷高速下载中……

楼主:
好多人不喜欢AD,其实用AD的主要原因是PCB厂都收AD格式文件。

网友:
更新真快,OUT了

网友:
还在用09画双层板的路过啊,,,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帅,字体也搞定了。。

咋样搞的呀,分享一下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第一次都不可以,AD的Bug太多鸟

我不和谐。。。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和谐成功,谢谢!

我的不行,你具体是怎么搞的额?

网友:
升级挺快的。

网友:
用的版本都好高啊

网友K:
装好,也和谐成功了。请教楼主,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Altium\AD13\Library里原理图元件库怎么那么少?我用“*.IntLib”在C盘找遍了,只有这个地方有库。

楼主:
另安,在这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0243-1-1.html
Altium Designer 10 Lybrary&Doc

网友K:
原来AD10要另安库。从官网wiki.altium.com/display/ADOH/Download+Libraries找的只有305MB。
楼主给的Altium Designer 10 Lybrary&Doc 有2.36G。
感谢!

网友H(2013-04-03):
引用 网友J:
我的不行,你具体是怎么搞的额?

把破解包中的DXP.exe复制到安装目录下覆盖原来的DXP.EXE文件,然后打开AD13,添加独立的Licens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装好,也和谐成功了。请教楼主,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Altium\AD13\Library里原 ...

从AD10开始后的好像库都是另外安装的。

网友:
老实用8.2

网友:
好不好用啊!!!迅雷能下载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试试

想问下压缩包中DXP.EXE文件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问下压缩包中DXP.EXE文件是做什么用的?

破解了的。

网友:
支不支持WIN 8 64位的系统呢。

网友:
我装的 13.0.12  不能复制 一复制 就弹出个错误对话框  。。请问 有哪位 遇到过 此类问题吗 谢谢 。。

网友:
10比较好……用了两年没发现什么问题(只用到原理图、PCB,库)

网友:
这个貌似BUG不少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把破解包中的DXP.exe复制到安装目录下覆盖原来的DXP.EXE文件,然后打开AD13,添加独立的License就可以了 ...

独立的License?这个好像没有,能给我一下,或者地址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独立的License?这个好像没有,能给我一下,或者地址也可以啊,

包里有,找一下。

网友:
没必要用AD了,这个没有工作站级别的电脑,用起来怎么都不会很流畅,PADS现在的都是中文版了,很好用的说。

网友M:
请问楼主,这个版本导入99SE文件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这个版本导入99SE文件正常吗?

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试试新版本,没有坏处的

网友:
都有些什么新功能啊?有增加3D库吗?

网友:
用离线下载速度不错

网友:
有简化版的吗?

网友:
如何注册激活?求教啊

网友:
有精简版吗

网友:
要求不高,继续用精简版。

网友(2013-05-04):
刚开始用13,还是有点小问题,这个版本改善不知道大不大。
本次更新包括50多项优化和修复——这些优化和修复大多是对Altium Subscription 客户提出要求的反馈。 这不仅使Altium Designer的用户可以直接受益,同时也帮助我们得以不断地扩充和丰富软件的功能列表,并通过Altium Subscription呈现给大家。近期新增的功能包括:

PCB对象和层透明度设置
新的PCB对象和层透明度设置已经被添加到视图配置对话框。
PCB铺铜区域外形轮廓端点编辑器
为3个对象(PCB铺铜区域、多边形PCB铺铜区挖空及铜块区域)新增外形轮廓端点编辑器。
自定义原理图管脚名称/位号位置,字体及颜色
现在可以分别自定义原理图管脚的名称、位号位置、字体及颜色。
端口高度和字体控制
现可分别对端口高度、边框宽度和文本字体进行控制。
包含元器件参数的智能PDF文件
点击SmartPDF所产生的PDF文件中的元器件,会显示出元器件的参数。
增加了Microchip的触摸控制支持
Microchip的触摸控制支持已被添加。
DXP平台已经升级
DXP平台已经升级以提供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开发环境。
更多内容...

网友:
装了13还是想去装个精简版

网友:
13.0.12 版有 字体不能修改的问题,这个版本 修正了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原来AD10要另安库。从官网wiki.altium.com/display/ADOH/Download+Libraries找的只有305MB。
楼主给的Altiu ...

沿着这个网址进去,发现10号又发布了13.2版本了

网友:
先mark一下,谢了, LZ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沿着这个网址进去,发现10号又发布了13.2版本了

可有Altium Designer (2013) v13.2.5的下载地址?

网友:
这个版本我在几台电脑上装了, 相对以前的版本, 卡的厉害, 不能接受

网友(2013-06-14):
正在下.有特殊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