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讲解 怎么用内部中断控制dac模块

楼主(2013-03-04):
图片放大就看得到了
怎么用中断控制adc模块最下面的电平指示那一排led灯靠电压源调整
看是好久还是不知道怎么弄- -
cs1接P1.0
wr接P1.1
out接in
大致就这样

楼主:
主机模块和转换模块

楼主:
好吧 没人- -

网友:
应该是吧时钟信号输出到某个引脚,然后控制外部,目测dac是外部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