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单片机SCI问题

楼主(2013-03-04):
飞思卡尔单片机SCI1有3组,请问是哪一组输出信号?或者3个组都可以输出信号,怎么选择哪一组。求大神指教。

网友:
引脚复用,这个需要在io的相关寄存器配置

网友A:
請教樓主你的MCU用什麼方法燒錄程序,我將要使用MC9S08的單片機,現在還不知怎樣將程序燒錄進去,(我沒有用過飛思卡爾的單片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樓主你的MCU用什麼方法燒錄程序,我將要使用MC9S08的單片機,現在還不知怎樣將程序燒錄進去,(我沒有 ...

bdm下载器

网友:
买个bdm就可以了,很好用,可在线调试

网友A:
你們從那里買的,可以給個連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們從那里買的,可以給個連接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501932703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25.qFEF4C&id=10501932703

謝謝提供連接

网友:
看英文datasheet上的引脚定义你就懂了!不过要注意一点的是,要对照好封装!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啦。是我BC啦

网友:
sci是总线吗,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