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3-03-04):
我的液晶显示器用了三年半.  原来的亮度设置为80%, 开机一会变黑屏了, 后来我把亮度设为50%, 使用正常, 前几天在亮度为50%的时候也只能用一会就黑屏, 目前我只好调到30%将就用着. 是不是高压电路老化所致? 可以自己修好么? 请各路高手指教?

网友:
屏黑的时候强光下还能隐隐约约看见点显示,那一般就是高压板或灯管的故障了。

网友:
灯管老化保护了,可以考虑换灯管,普通液晶屏灯管在面板后面,螺丝一卸就换了。

网友:
三年前的 可能是LCD 现在都是 LED了 估计还是LCD的问题 INVERTER 有问题 他是控制背光的 换个LCD吧

网友(2013-06-05):
灯管老化了,直接换LED背光吧,很稳定的

网友:
网络原因,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