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习DSP,仿真器加载老是不成功

楼主(2013-03-04):
用的是2812EVM-1开发板,仿真器是TDS560USB PLUS。
搞了半天,安装好CCS3.3,然后打开软件,插上仿真器,打开开发板电源。电脑上能正确识别仿真器。
就是在打开CCS3.3后,很难连接上开发板。

哎,新公司电脑上搞了加密软件,图片都保存不下来。。。
桌面操作系统是XP。
大伙有这方面经验的给我提提啊。

网友:
这种求助怎么帮?

网友A:
你使用新的CCS5.2以上版本再安装驱动. 试试? 我的电脑就是这么弄好的. 还是使用CCS5.2吧.

网友B:
米人 ,用TDS560USB PLUS

网友:
TDS560USB PLUS   。。。。上家单位用过。闻亭的吧? N年前的事儿了。当时天价的东西。感觉很可靠哦。
CCS3.3 +XP 也是很经典的组合哦。
2812EVM-1 倒是没用过。

网友:
仿真器到开发板的线既要短点也要质量好点,这个TI有说明的,我以前也遇到经常连接不上的情况,换线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新的CCS5.2以上版本再安装驱动. 试试? 我的电脑就是这么弄好的. 还是使用CCS5.2吧.  ...

我使用的仿真器是TDS560USB PLUS,官网上面驱动只支持CCS3.3,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人 ,用TDS560USB PLUS

这个是学校的,我才买不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仿真器是TDS560USB PLUS,官网上面驱动只支持CCS3.3,郁闷啊!

我用的是SEED XDS560USB Plus, 在同事的XP系统下CCS3.3能用. 我不喜欢3.3就换成5.2了, 结果居然也好使.TDS的没用过.

这玩意太贵了. 一般换不起啊. 确实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SEED XDS560USB Plus, 在同事的XP系统下CCS3.3能用. 我不喜欢3.3就换成5.2了, 结果居然也好使.TD ...

唉,终于搞好了。

搞到最后发现是这台电脑的XP系统有问题!
把系统重新安装一遍。还是之前的安装方法,重新安装CCS3.3,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