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AVR单片机,使用什么三极管,才能使导通压降在0.2左右?

楼主(2013-03-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8050换成8550,E C 极对调,B极串1K电阻到IO口,IO口接10K电阻到VCC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啊.
你这样改刚上电时,那个电阻上就有电流流过了啊.
我就是不想让这个电阻一上电就有电流流过.

上电时IO是高阻态,哪来的电流?

网友:
1K电阻是为了让B极的电流在适当的范围,10K电阻是为了减小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
楼主电路是错的!,NPN三极管E极R1不要E极直接接地, R1改成接到C极,b极要接一个k欧级的限流电阻

网友:
对的,1K换470

网友:
用场效应管吧!

网友:
这电路用NPN管是行不通的。
因为要让NPN导通,BE至少就要有0.6v以上了,所以不管是什么NPN管都不行。只能使用PNP管。8550应该是可以了。

网友:
这种情况电流不大,用场管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完全可以当成一个理想的开关来用

网友:
如果NRF24L01一定要接地的话,就算用场效应管也只能用PMOS,不能用NMOS。

网友:
按9楼的方法做吧,还有一个方法是把单片机电压提高到5伏,8050的b极加串个K欧级电阻。

网友:
学单片机之前还是要先把模电和数电给学了。

网友:
如果能够接受nRF24L01掉电模式下消耗电流900nA的话,直接接3.3v即可,让单片机控制其工作模式。

网友:
搞单片机的都不用学模电,用毛三极管。

网友:
2369 开关管   不行在合理的电压范围内要考虑三级管的组合使用

网友:
高端用pmos,完美解决。

网友:
2N7002  0.1元解决问题。  非要开关在电源端的话,PMOS搞定,0.2元。

网友:
三极管不太适合吧, 三极管后面再加一个场效应管, 这个导通的电阴可以小于你说的0.2V, 场效应管的导通压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