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2 IO翻转不起作用 LGT8F08A 求助!!

楼主(2013-03-04):
我用下面的代码测试LGT8F08A SOP8封装的端口翻转

PIN1 2 3 6 7都成功了
只有PIN4 PB2不能翻转 是常低的  哪位大牛能提示一下这个端口有什么特殊么?

nclude <iom164pv.h>
#include "iolgt8f0xa.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FF;
PORTB = 0x00;
DDRB  = 0xFF;
PORTC = 0x00;
DDRC  = 0xFF;
PORTD = 0x00;
DDRD  = 0xFF;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
MCUCR= 0x00;
EMCUCR = 0x00;
//GIMSK= 0x00;
TIMSK=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ETIMSK=0x00;
GICR= 0x00;
PCMSK0=0x00;
PCMSK1=0x00;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while(1)
{
PORTA = 0;
PORTB = 0;
PORTC = 0;
delay_nms(500);
PORTA = 0xFF;
PORTB = 0xFF;
PORTC = 0xFF;
delay_nms(500);
}

楼主:
请问手册上这个写法怎么理解

PORTB 的地址到底是 0x25还是 0x05呢

网友:
PORTB – 端口B驱动输出寄存器 地址: 0x05 默认值: 0x00

楼主:
那0x25怎么理解呢  按照官方说法都引用 164pv.h 那个里面都是按照 0x25定义的

楼主:
无人解答 自己摸索了  手册写有些引脚是封装在一起的, 我猜是物理连接的  所以端口被不止一个寄存器操作
使用的时候注意不要冲突就可以 已经搞定
这个问题以前竟然没人提 ..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人解答 自己摸索了  手册写有些引脚是封装在一起的, 我猜是物理连接的  所以端口被不止一个寄存器操作

是的,要留意一些IO是绑定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人解答 自己摸索了  手册写有些引脚是封装在一起的, 我猜是物理连接的  所以端口被不止一个寄存器操作

怎样搞定的?楼主可以说明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搞定的?楼主可以说明一下吗?

有些IO呗两个寄存器同时控制的  注意不要冲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