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通信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3-04):
我想用电脑键盘通过串口向430板子发送数据以改变某些变量,问题是只能发送2位的数字其他均不能发送郁闷了好长时间不知所措
.键盘发送的数据是以二进制传输的,那板子在接收数据时要将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么?

程序如下:

         //*************************************************************************
//               MSP430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
{
  U0CTL|=SWRST;               //复位SWRST                                 步骤1
  U0CTL|=CHAR;                //8位数据模式                               步骤2
  U0TCTL|=SSEL1;              //SMCLK为串口时钟                           步骤3
  //波特率设置

  U0BR1=baud_h;               //BRCLK=8MHZ,Baud=BRCLK/N                   步骤4
  U0BR0=baud_l;               //N=UBR+(UxMCTL)/8
  U0MCTL=0x00;                //微调寄存器为0,波特率9600bps

  ME1|=UTXE0;                 //UART1发送使能                             步骤5
  ME1|=URXE0;                 //UART1接收使能                             步骤6
  U0CTL&=~SWRST;

  IE1|=URXIE0;                //接收中断使能位                            步骤7
  //IE1 |= UTXIE0;            //发送中断使能 (预留)

  P3SEL|= BIT4;               //设置P3.4 P3.5口为 串口复用功能引脚        步骤8
  P3DIR|= BIT4;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P3SEL|= BIT5;

}

//*************************************************************************
//              串口0发送数据函数
//*************************************************************************

void Send_Byte(uchar data)
{
  while((IFG1&UTXIFG0)==0);          //发送寄存器为空的时候表示发送缓存中有数据
    //U0TXBUF=data;
       TXBUF0 = data;
}

/*******************************************
函数名称:Send1Char
功    能:向PC机发送一个字符
参    数:sendchar--要发送的字符
返回值  :无
********************************************/
void Send1Char(uchar sendchar)
{
      while (!(IFG1 & UTXIFG0));    //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TXBUF0 = sendchar;

}
/*******************************************
函数名称:PutSting
功    能:向PC机发送字符串并换行指令
参    数:ptr--指向发送字符串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PutString(uchar *ptr)
{
      while(*ptr != '\0')
      {
            Send1Char(*ptr++);                     // 发送数据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n';                              //发送换行指令
}

/*******************************************
函数名称:PutSting0
功    能:向PC机发送字符串,无换行
参    数:ptr--指向发送字符串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PutString0(uchar *ptr)
{
      while(*ptr != '\0')
      {
            Send1Char(*ptr++);                     // 发送数据
      }
}

void Display(uint dat)
{
  uint data=0;
  data=1.0*dat;
  DA[0]=data/1000+0x30;DA[1]=data%1000/100+0x30;
DA[3]=data%100/10+0x30;DA[4]=data%10+0x30;
   DA[2]=0+0x30;//0x2E;
    PutString(DA);

}

//*************************************************************************
//               处理来自串口 0 的接收中断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int data=0;
  data=RXBUF0;                       //接收到的数据存起来
Display(data);

   _EINT();
}
   以上是串口部分程序,比如发送1或单个数字式无反应,而发送2位数字时比如15有反应但输出是00021
其中2为数收到的如下

发送数字        接收数字
10                   00016
11                   00017
12                   00018
13                   00019
14                   00020
。                      。
。                      。
。                     。
99                   00153

发送三位数则等效于只发送前两位如发送101 接收显示00016
这个现象不知如何解释请高手赐教?

楼主:
咋没人 呢

网友A:
你发 01 02 03 04 。不知道你上位机什么串口软件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 01 02 03 04 。不知道你上位机什么串口软件呐

这位仁兄说的没错我试过01 02 03 这样发可以,,,但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不能发一位数   也不能发3位及以上的数

上位机就是一个串口调试助手  起初我也以为是串口助手的限制  但在网上下了好几个串口助手还是这一样的问题  不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说的没错我试过01 02 03 这样发可以,,,但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不能发一位数   也不能发3位及以上 ...

呵呵那可能就是串口助手的限制了,16进制发送啊。你16进制发送,肯定是 00~FF 啦。能用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