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相步进电机驱动选什么芯片好啊

楼主(2013-03-04):
相数(相)2
线数(根)6
步进角度 1.8
电压(V)4
电流(A)0.95

不要太贵的,常用些的,细分要16及以上的
A3972SB和LV8731V那个更适合些?或者有更好的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本人新人,不知道格式对不对

网友:
自己做嘛,就不推荐了,反正练手嘛,买成品的话建议买好点的,否则定位不准,

网友(2013-09-24):
同问,现在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