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用过博通的BCM53118这个芯片,能当傻瓜交换机用么

楼主(2013-03-04):
RT,不外挂EEPROM和SPIflash,上电直接默认配置能作为傻瓜型2层交换机使用么。
求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A:
用过micrel的,挺傻瓜的,除了几个电阻电容和电源外不需要其它器件

网友B:
今天刚好拿到了BCM53118的pdf,还没细看,也打算搞一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好拿到了BCM53118的pdf,还没细看,也打算搞一板

兄弟多交流……

网友C:
用过MARVELL的一上电不用配置就是一傻瓜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MARVELL的一上电不用配置就是一傻瓜交换机

是千兆傻瓜交换机么,芯片什么型号,好买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千兆傻瓜交换机么,芯片什么型号,好买么

6095的8+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95的8+3的

大概看了一下6095的datasheet,和53118差不多的……大概有底了。
先把53118的原理图抄出来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看了一下6095的datasheet,和53118差不多的……大概有底了。
先把53118的原理图抄出来再说了。 ...

网友(2013-04-22):
大家好,请问大家bcm53118在没有EEPROM 跟flash的情况下可否当千兆网的傻瓜交换机使用
现在我的调试情况是 能当交换机 但只能link上百兆  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D:
这个有个1g uplink 连接cpu,如果你不用cpu,需要你外接eerp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个1g uplink 连接cpu,如果你不用cpu,需要你外接eerpom。

前辈您好,关于这个交换机的一些问题可以请教下您吗? 我在论坛的权限较低不能直接加你为好友,281145397 加下QQ好友

网友:
有什么问题,pdf文件中有关于page的内容。有些配置通过gpio都是可以配置的。100m,是不是你网线没有做好的问题。

网友(2013-06-08):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好拿到了BCM53118的pdf,还没细看,也打算搞一板

老兄能分享一下BCM53118规格书吗?
抠抠号:  31360013,  可以发到我抠抠邮箱,Thanks!

网友:
RTL8367RB
这款芯片绝对够傻瓜的了!只需一片就能组成5口交换机!还是全千兆的!

网友E(2014-10-17):
引用 网友A:
用过micrel的,挺傻瓜的,除了几个电阻电容和电源外不需要其它器件

请问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的什么型号?

这个型号:KSZ8895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KSZ8895

也不用eeprom存储配置信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不用eeprom存储配置信息么?

是的,什么都不用

网友F:
15楼的片子坛里有成品了

网友(2014-11-19):
引用 网友F:
15楼的片子坛里有成品了

你说的是有一个精华帖么?想求购没人回应

网友(2016-03-17):
我也想做一个傻瓜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