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用的锂电池和手机电池的区别

楼主(2013-03-05):
          前不就买了个玩具四轴, 用的电池是350MAH的,玩不了多久就没电了,   看见家里有很多费的手机电池, 800-1000MAH的,   可以直接装上去用吗?   还是有什么区别?   貌似还有个什么C的参数。

网友A:
不可以,C数不一样,也就是放电能力不一样,四轴起码15C,手机电池一般不超过1C,装上去根本飞不动

网友:
可以换,充电电路要根据实际情况改改,不过手机电池可能比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C数不一样,也就是放电能力不一样,四轴起码15C,手机电池一般不超过1C,装上去根本飞不动 ...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