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LED手表2.2版

楼主(2013-03-05):
之前发表的LED手表在此: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176-1-1.html

LED手表2.2版说明:
主要器件:ATmega8L,有源蜂鸣器(直径约9mm),贴片小按键,
0805LED(还有一个从彩屏拆下的背光LED用于手电筒),32.768K
晶振,032025电池(约110mAh)

PCB尺寸:33.9*27.8mm

编译器:ICCAVR

*采用5*7点阵显示,0805封装的LED,每个数字占用5*3个点
*熔丝设置为D9E3,使用片内RC的4MHz
*外接32.768KHz作为T2的异步时钟源
*MCU平时工作于"省电模式",由T2唤醒后,动态扫描LED,且处理计时
*KEY1:短按为设置,长按为手电开关
  设置参数时,介面只显示当前两位参数,中间一列指示灯用于指示参数的
序号,
  亮0个灯表示设置时间的分钟,亮1个灯表示设置时间的小时,
  亮2个灯表示设置闹钟的分钟,亮3个灯表示设置闹钟的小时,
  亮4个灯表示设置闹钟开关,亮5个灯表示设置整点报时开关,
  (闹钟开关与整点报时开关以0、1表示)
*KEY2:待机时按下显示闹钟,设置参数时为INC键
*有按键操作时,显示亮度提高,若在10秒内无操作,将回到待机状态,显示亮度降低
*待机状态按下KEY2,滚动显示闹钟时间,若闹钟开启,则最右边一位数旁的小数点亮起
*待机状态下,滚动显示时间, 若闹钟开启,则最右边一位数旁的小数点亮起
  待机状态电流约80uA.
*闹钟响时,按任意键可关闭

与上一版本相比,LED由90度放置变为45度放置,PCB面积也有所减小。
在按键操作时,利用LED测光自动调节显示亮度。
LED测光原理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t=LED%2B%E9%9D%9E
表壳是用热缩管代替的
表带可以采用笔记本电源线上那种20mm宽的绑线带,或者某些证件挂绳。

网友A:
支持纯手工!但估计这样的手表很耗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纯手工!但估计这样的手表很耗电吧!

贴子里有写哦“待机状态下,滚动显示时间...待机状态电流约80uA."
电池是110mah,算下时间:
110/0.08=1375小时
1375/24=57.29天
充一次电大约能用两个月哦

网友:
外壳有点粗糙,支持楼主!

网友:
这个外观嘛不是太美观,否则绝对是个好东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子里有写哦“待机状态下,滚动显示时间...待机状态电流约80uA."
电池是110mah,算下时间:
110/0.08=137 ...

兄弟!你说的是待机0.08mA呀,是不是正常时间LCD都不亮呀?那叫手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说的是待机0.08mA呀,是不是正常时间LCD都不亮呀?那叫手表吗?

这里的“待机”是指:以最低的亮度滚动显示时间。
这个亮度在白天的室外肯定是不容易看见的,晚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若想在白天看时间,需要按一下KEY2,单片机会根据环境光强度来调节显示亮度。10秒内无按键操作会自动回到待机状态。

网友:
带着手表上街真的是酷毙了

网友:
样子太奇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待机”是指:以最低的亮度滚动显示时间。
这个亮度在白天的室外肯定是不容易看见的,晚上可以很 ...

那还可以!顶!

网友:
这个有新意。谢谢大侠分享新作品!

网友B:
l楼主外出会戴这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楼主外出会戴这东西吗?

戴着的呀,有闹钟,有手电筒,挺方便的。

网友C:
我哩个擦.这手表能挺一个月不充电的话那我就相信苹果手表能长久不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哩个擦.这手表能挺一个月不充电的话那我就相信苹果手表能长久不充电了. ...

这位同学有兴趣的话不妨做一个试试

网友:
佩服!佩服!独一无二。

网友C:
其实楼主可以用悠景的OLED的小屏做一个.效果绝对要好于这个.亮度亦可调.分辨率亦远高于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可以用悠景的OLED的小屏做一个.效果绝对要好于这个.亮度亦可调.分辨率亦远高于这个. ...

的确OLED显示效果会好些,就是不知道功耗如何,
相比之下LED更适合DIY。

网友D:
说实在有点丑,不过楼主动手能力实在强,另外,楼主说的待机电流80uA,是理论值还是你的实测值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E:
早就有个想法,类似这个手表这种LED结构,但是面积做大,也许使用透明材质。但是做到最薄,最轻,可以挂在玻璃上做广告显示。。。。

具体配置就是,这种点阵LED结构3色或单色,或许可以配个声音,使用wifi、以太网和web来更新显示内容。可以贴到玻璃上,或挂到玻璃上

可惜琐事繁忙,一直无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在有点丑,不过楼主动手能力实在强,另外,楼主说的待机电流80uA,是理论值还是你的实测值 ...

是实测值,待机时是以较低的亮度滚动显示时间的,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网友:
这个给力!支持纯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就有个想法,类似这个手表这种LED结构,但是面积做大,也许使用透明材质。但是做到最薄,最轻,可以挂在 ...

胸牌如何?
淘宝上搜“LED胸牌”有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胸牌如何?
淘宝上搜“LED胸牌”有很多

淘宝上的LED胸牌显示密度似乎赶不上你这个用贴片的,但是不知道高亮贴片发光二级管能否达到淘宝上的那种亮度。淘宝上的面积也小,比例也少有4:3,目前大部分是条屏改的,同时显示数据量不大。也太厚了。
最好能做成像玻璃那样厚度,如果有可能用薄膜电路板或透明电路板,做成塑料膜的形式正反面显示,这种也有,但是很少见也很原始。这样使用起来很方便,挂上粘上就可以用了。

比如挂到门店玻璃上翻页显示广告,工业上也可用来实时显示计数什么的。造价方面应该不会很高,因为贴片机生产这个是很容易的。

网友(2013-07-30):
创意100分

网友:
走走街上回头率估计200%··

网友:
又见一个牛人啊

网友(2013-09-30):
很有想法

网友:
去夜店,往桌子上一拍。。。。

网友:
不错,帮顶一个。我还在学习AVR中。

网友F:
//T2匹配中断,32768/128=256Hz

//T2初始化:CTC模式,匹配中断频率:32768/8/64=64Hz

不一样,什么原因。

网友G:
不知道如何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T2匹配中断,32768/128=256Hz

//T2初始化:CTC模式,匹配中断频率:32768/8/64=64Hz

程序是从另一个程序移植过来的,所有有些地方偷了懒没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如何计时?

计时是定时器T2来做的,T2的时钟源是一个手表晶振

网友:
这才是帅呆了酷傻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计时是定时器T2来做的,T2的时钟源是一个手表晶振

想知道如何显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如何显示时间。

显示是由5*7的贴片LED点阵够成的,视频里能看到.
拍得比较模糊,建议自己做一个看看效果.

网友H(2016-03-11):
楼主这板子都是自己腐蚀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板子都是自己腐蚀的么?

是的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