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DVD解码板

楼主(2013-03-05):
手头上有块DVD解码板,淘宝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9855229573&
想通过单片机控制这个DVD解码板,但是不知该如何下手
本想自己弄个DVD机器玩玩的,还望各位大侠提供些建议
下面附上解码板的图纸

网友A:
这种板如果没有专门开发的程序,直接控制比较难。最简单的是从CN9的红外头这里,单片机用红外编码的方式进行控制,相当于用单片机当遥控器。

网友:
兄弟,你购买的是5-6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B:
古董板子了,8203系列的才是比较新的,功能和性能也好些。不过这个板子不热倒是真的。控制的一般办法是单片机模拟红外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如果没有专门开发的程序,直接控制比较难。最简单的是从CN9的红外头这里,单片机用红外编码的方式进 ...

谢谢大侠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董板子了,8203系列的才是比较新的,功能和性能也好些。不过这个板子不热倒是真的。控制的一般办法是单片 ...

谢谢大侠指点啊

网友:
这种的通信协议一般是DSA的,但是中间的协议需要和8202D中定制。按照楼上说的,你还是做个红外的控制,但是至于头码和指令你也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