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c程序编辑问题

楼主(2013-03-05):
在代码前加入“//”去掉此行程序,好像是是有一个命令可以将整段程序一起加入“//”的快捷方式,大侠们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
//unsigned char Check_Password(void)
//{
//        unsigned char i;
//        for(i= 0; i<4; i++)
//        {
//                if(Device.Parameter_Setting[PASSWORD1_ADR+i] != Password[i])
//                {
//                        return(START);
//                }
//        }
//        return(END);
//}

unsigned char Check_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 0; i<4; i++)
        {
                if(Device.Parameter_Setting[PASSWORD1_ADR+i] != Password[i])
                {
                        return(START);
                }
        }
        return(END);
}

楼主:
大侠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们,指点一下吧。。。。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  开始.,

*/ 结束

我想问下 IAR有没有这个选项的?

MDK就有.这个很方便,

网友:
查看你IDE编辑器的快捷键啊. IAR的是Ctrl+K, Keil的好像得先选中然后工具栏上有图标. 或者使用其他的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