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3G4200D从寄存器读取数据后,接下来应该怎么转换

楼主(2013-03-05):
先从寄存器读取2个字节放入int a,这个时候a应该还不是角速度吧,然后应该怎么转换呢?我看到有人是250DPS量程的时候,直接b=a*0.00875,这个是什么讲究呢?

网友A:
看你初始化的时候,选择的是什么量程芯片的pdf上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初始化的时候,选择的是什么量程芯片的pdf上有说明。

量程就是250DPS的

网友:
刚才看了L3G4200D的pdf,在第十页。读取的数据是补码表示的,你要先转化成十进制的正数或者负数,然后乘以sensitivity( 如果是正负250dps, 则为0.00875,其他的量程参照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