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浏览器坏了,请问有什么修复的方法吗?卸载重装无效

楼主(2013-03-05):
现象:用IE打开一个有下拉框的网页,点开下拉框随便选择一项,下拉框并没有更新成我选的项,还是之前的项。

并且此时整个浏览器界面都处于“假死”状态。

如果继续操作,很容易出现蓝屏,整个电脑重启(我的电脑之前从未蓝屏过,硬件还是比较稳定的)

系统是win7 64bit,已经用了有1年时间,一直正常,前几天才出的问题。

试过装IE10,或者在控制面板中卸载、重装IE很多次,都是没有解决。

但是用搜狗浏览器,下拉框就很正常(很奇怪,搜狗不是IE内核吗?)

注:IE不能放弃,主要是网银需要。 用搜狗上网银,实在不放心(搜狗能不能用网银还不确定)。

楼主:
注,出问题的过程:将处于待机状态的电脑放在车上走几个小时,回来后就出了这问题。

看来长途跋涉还是关机比较安全。(硬盘是固态硬盘,不怕震动,应该不是硬盘坏)

网友A:
前几天我的也这样,后来系统还原搞定,不是IE的事,是adobe flash player 更新后才变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的也这样,后来系统还原搞定,不是IE的事,是adobe flash player 更新后才变成这样的. ...

可惜我因为C盘空间的原因,没有开系统还原,看来这次麻烦了。

初始化IE设置也没有效果。

楼主:
自己顶一顶吧

网友:
网银用搜狗有什么不放心,用几年了

网友:
重装系统吧

楼主(2013-12-17):
9个月之后 后记: 已经修好,没有重装系统。

因之前搜狗浏览器能用,所以一直没有再管IE。前几天搜狗提示升级我没点,但是第二次启动时自己强制升级了,结果升级后发现完蛋了,出现了和IE浏览器相同的问题。
(通过这一点可以知道,搜狗之前的版本用的其实是比较老的IE内核,最近更新的才用了新内核)

于是去搜狗里面找选项,发现把一个“高级渲染及GPU加速”关掉就可以正常。  于是想到,照此设置,IE也应该能修好,于是在IE里面找到一个“使用软件呈现而不使用GPU呈现”的选项,勾上后IE也恢复正常了。

现在初步判断可能和显卡驱动有关系,我的笔记本是所谓的双显卡,当时装系统时好像就有点麻烦。不过暂时不打算更新显卡驱动了,就这样用下去。

网友:
搜狗不好用!一个文字软件在后台乱装软件!装个火狐试试

网友:
你什么银行  建行 工商都支持火狐和chrome了   我的IE已经被我卸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