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 老自动重启.

楼主(2013-03-05):
这次打板回来焊上SIM900A模式,每次跑到CALL REDAY 准备出来的时候就出现IIII 重启.以前打的板没这次这么多.这次改动了一下元件位置.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是布板的问题吗?

网友:
电源不够,

网友:
电源线细了吧,你飞线试试吧

网友:
估计是电源问题,可以把电源部分电路放上来看看!

楼主:
试过用粗线直接供4V,但还会出现.好像天线拆开会好点,和板子摆放位置也有关系,如果天线拆开或天线拆点面朝上会好很多.如果天线焊点面朝下会出现乱码或跑着跑着不动或重启.请问天线匹配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