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 --- 交流和直流供电

楼主(2013-03-05):
芯片用的是LM2576

前极只有一个MURS320二极管,1000uF/63V电容。电源两端有个SMBJ40CA

按着自己的理解应该是直流24V供电才对呢 可是加电会被拉低到5.5V 输出只有3.9V 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接交流电源是可以的 不清楚交流24V是怎么工作的 。。

网友A:
有两极管,有电容,那就已经整流滤波了,已经变成直流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极管,有电容,那就已经整流滤波了,已经变成直流电了

那为什么直流不行呢?、

怎样使得直流可以呢 以前用过类似的 不过是直流供电 只是部分元器件不一样 但原理看上去很像

网友:
直流是不是正负接反了或者你的直流电源有问题,带负载能力不足

楼主:
不会啊 2A呢

楼主:
实在是不懂啊

网友:
2A的24V电源,要是被拉到5.5V,几十瓦不烧东西才怪。

网友B:
LM2576后端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空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2576后端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空载试试

没有电路的地方 交流24V一切正常

网友:
上电路吧!

网友:
没图没真相,我估计原来可能是倍压电路,将交流电升压。用直流不通。

网友:
直流电压升高试试。

网友:
把电路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