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译arduino bootloader?我总是不成功。求救

楼主(2013-03-05):
RT。我自己画了个板子。跟arduino官方的线路有点不同(呼吸灯LED)需要修改引脚定义。可是我修改完代码,自己用WINAVR编译时老不成功(使用官方的makefile)

如何解决?

网友A:
arduino的bootloader用的是串口,做呼吸灯效果只要在用户程序修改定义即可,不需要修改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的bootloader用的是串口,做呼吸灯效果只要在用户程序修改定义即可,不需要修改bootloader ...

Leonardo 用的是ATMEGA32U4 带USB的,使用的是CDC。用了LUFA的USB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