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455和L3GD20H哪个好点呢?求教求正解

楼主(2013-03-05):
另外,选择四轴用的陀螺仪一般注重哪些参数呢?

楼主:
自己先顶起

网友:
mma7455 是加速度传感器啊

网友:
MMA7455是加速度传感器,L3GD20H是陀螺仪啊,选四轴陀螺仪还是数字的好用点,电路不要匹配了!

网友(2013-07-01):
这一个是加速度传感器一个是陀螺仪,没有可比性,你是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应用中??可以详细说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