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CPU芯片不用的引脚不接地也不上啦,真的会带来干扰吗?

楼主(2013-03-05):
主CPU芯片不用的引脚不接地也不上啦,真的会带来干扰吗?

网友:
可以设置成输出

网友:
一般没事,大部分CPU输入都有内部上拉或下拉。LZ可以参考手册,把三态的上拉或下拉,否则在干扰严重的情况下,MCU是有可能复位死机的。

网友:
現在MCU大多數是CMOS製程,如果浮接會有造成大量的耗電.且無法得知到底是High/Low ,建議設定輸出0,降低功號 另外若有些I/O浮接可能造成WatchDog 重置

网友:
一般没什么!

网友:
我最近的发现
stm32
没有用的引脚没有处理,发现运行一段时间死机,
运行串口数据居然会把波特率变掉,
使用uc/os,当然我的实验板焊接了15根左右每根10cm的导线连接 lcd。
后来没有用的脚配置为上拉输入,没有问题了。

网友:
没用IO设置成输出,上拉的设置成高,下拉的设置成低,推挽输出的不怎样管。

楼主:
我真的是从来就没死过啊

网友:
一般不会影响,设成输出高或低.
若什么都没设置,睡眠模式可能会大电流.

楼主:
我觉得就是危言耸听了

网友:
不出问题是侥幸,不要破坏硬件电路设计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