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后接着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想问一下  我串口中断接收数据,然后紧接着在串口中断里面将数据发送出去, 可以么    示意代码如下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16
{
    if(RI0) ;
    {
     RI0 = 0;
    ch = SBUF0;
    }

    SBUF0 = ch;
    while(TI0 == 0);
    TI0 = 0;
}

只接收一个字节。  这样子可以么  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完全可以,100%可以。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下,多机通信中不可以。

网友:
貌似有问题,建议这样用: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16
{

if(RI0)
    {
     RI0 = 0;
    ch = SBUF0;
    SBUF0 = ch;
    }
    if(TI0)TI0 = 0;
}

或者收到的数放入环形队列,主函数里去读取队列再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