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电路,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3-03-05):
这个D2的作用是什么?还并联一个无极性电容,模电比较差,不太能理解,还请给分析一些,学习学习。

网友:
保护VCC的吧,不是稳压二极管就是TVS二极管;并的电容是VCC靠近IC的退耦电容吧!

网友:
好象是防电源反接,保护IC的,但是D1好象也是这个作用。

楼主:
已经搞明白了,是稳压二极管,电容是滤波的,是我多想了~~~~D1是1N4004,整流管。电压通过D1,然后击穿D2,此时D2两端稳压,然后输送给IC的VCC

网友A:
是稳压管,这个稳压管是可以不用加的,你的IC是11961吧,我之前就是做直流风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稳压管,这个稳压管是可以不用加的,你的IC是11961吧,我之前就是做直流风扇的。 ...

哦哦,谢谢哈~

网友:
稳压管没有限流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