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冷主轴的水管用什么材质的好?有图

楼主(2013-03-05):
如题:这个管子由于要在拖链里面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在网上找了一下,材质有pvc、pu、硅橡胶的,不知道选什么样的,还望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图片是在网上看到的,不是我拍的,还希望拍这个照片的兄弟不要介意!

网友A:
一般五金店能买到的软管都能用,没有腐蚀性液体气体什么的三两年不会漏水,塑料材质好点的话知道的是联塑,其他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五金店能买到的软管都能用,没有腐蚀性液体气体什么的三两年不会漏水,塑料材质好点的话知道的是联塑,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已经买了,就买了那种蓝色的气管,不软也不硬,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