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2X64的51单品片机 c程序

楼主(2013-03-05):
求32X64的51单品片机 c程序 有的前辈帮忙发一下 谢谢 我的是16个引脚的 5个GND EN R1 R2 G1 G2 LA LB LC LD  LT SK 自己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希望前辈们帮帮我 感激不尽

网友:
GND 地
EN   使能74hc138
R1    红色数据1-》74hc595的data
R2    红色2
G1    绿色1
G2    绿色2
LA    74hc138的A
LB    B
LC    C
LD    注意有这个说明是:有2片138,上面一片选通8行,下面一片选通8行,共16行扫描方式

另外论坛上找到的程序基本不能用。
LT
SK

网友:
LT  74hc595的锁存
SK  74hc595的时钟

漏了写

楼主:
谢谢  有没有可以用的程序呢 我有电路图 原理和你说的一样 16x16扫的 有程序的话就更好了 这是我找的程序能帮我看看吗 就是有个oe 是接到en上面吗 其他的地方都接对了